SMD 0805 LED发光管 扫描式电流大小问题咨询

楼主(2011-08-05):
规格书上写长时间通电 正常电流允许25mA
瞬时电流0。1ms  100mA
我现在设计2ms脉冲宽度 40ma电流。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实际使用下来有1W粒左右,老化2H还没有出现过问题,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损坏。

问过厂家技术员 说这类参数没有,他们也没有做过试验。

LED发光管寿命是不是只和发热散热功率有关系?

网友:
2ms脉冲宽度 40ma电流, 有没有没有问题,还要看占空比。如果占空比是100%,长期持续工作电流最大不能超过20毫安。如果占空比是50%,40毫安的脉冲电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可以将其等效换算成长期持续工作时需要消耗的功率,因为LED的寿命直接受无用功(发热)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占空比是1/7,整个扫描周期12.8ms,每行点亮时间2ms不到点 1.8ms.

网友:
1/7,相当于 12.5% 。40mA按时间折算为 5mA。

亮度够么?

也不知为啥不用百分比。。

还有,那个黄瓜不能吃多了,不然会伤到,一两年都不喜欢吃。

楼主:
亮度够了,若降低瞬时电流,亮度就不够。但程序中每行的点亮的时间只能这么多了 ,再长就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