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用过DSP,只用过ARM,要用到图象处理,识别物体轮廓,用那中DSP合适

楼主(2011-08-05):
要求,有摄像头接口,以太网
计划用BF531+DM9000,有没有更加合适的,芯片最好是LQFP的封装

网友:
算法与硬件无关

算法
--------
应用
--------
系统
--------
驱动
========
硬件

你的摄像头+网络在驱动和系统层
图象处理是算法层。
531是 400mpis 800mmac 外部总线16位,片内sram相比较不是很充裕
网络是不是可能会用操作系统或VDK也行
另外算算总线带宽

网友:
BF531是Bf的第二代产品
所以,注意PPI中的上采样与下采样问题,合理规划IO和time(可以看看ADI中的硅片bug的文档,并看看的硅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