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x169的ad

楼主(2011-08-05):
那位知道msp430x1611与msp430x169的ad设计有什么不同吗,怎么我的程序在1611上可以,而在169上就不行呢

网友:
我的印象是没什么不同,你的程序不行是说AD采不到数据嘛?如果是的话,建议查一下硬件上如端口声明与实际用的是否相同,参考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