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iCtrl的源码,哪位大大有编译过去的?(求助pitolan版大)

楼主(2011-08-05):
求配置方法?

我用的IDE和编译器如下:
“Keil-MDK-uVision4”+“CodeSourcery(Gnu arm-none-eabi-)”

但不能顺利编译,也没找到类似makefile的文件

哪位成功过,谢谢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贴子吧,希望对你有用:
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5878.html

楼主:
哦,是德文的。谢谢pitolan版大。
还一个问题:

我看您编译成功过,是安装的下面两个程序么,还是其他?
mdk421.exe
arm-2011.03-42-arm-none-eabi.exe

网友:
好像是KEIL+GCCARM331 (上面网址中的10楼),但时间很长了,不太确定。

网友:
pitolan大好久不见了!

楼主:
pitolan 版大,
GNU-ARM的三个版本我的有下载:
arm-elf-
arm-uclibc-
arm-none-eabi-

但是,好像没一个能编译通过。应该选择哪个?

是不是哪个地方需要设置

楼主:
对v0.12i用arm-elf-能编译成.o文件(v0.24同样编译不过去),
但是链接时候 出现 软硬浮点冲突。
如下:

/cygdrive/d/Program Files/GNUARM/Bin/../lib/gcc/arm-elf/4.1.0/../../../../arm-elf/bin/ld: ERROR: .\obj\startup912.o uses hardware FP, whereas .\Obj\Navi-Ctrl_STR9.elf uses software FP
/cygdrive/d/Program Files/GNUARM/Bin/../lib/gcc/arm-elf/4.1.0/../../../../arm-elf/bin/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obj\startup912.o
/cygdrive/d/Program Files/GNUARM/Bin/../lib/gcc/arm-elf/4.1.0/../../../../arm-elf/bin/ld: ERROR: ./obj/startup912.o uses hardware FP, whereas .\Obj\Navi-Ctrl_STR9.elf uses software FP
/cygdrive/d/Program Files/GNUARM/Bin/../lib/gcc/arm-elf/4.1.0/../../../../arm-elf/bin/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obj/startup912.o

网友:
编译了也没用,没有完全开放的源代码的。所以还是放弃吧,直接用HEX文件就好了。除非自己能重新写那些空函数

楼主:
回楼上,
你说的他们GPS的核心算法都没公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