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 有一种CP模式可用来检测挂机信号,不过驱动我怎么弄都不对,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8-05):
#include<regx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T8888_CTRL_REG    XBYTE[0x1ff]//P2.1=0
//#define MT8888_DATA_REG    XBYTE[0x0ff]//P2.1=0 P2.0=0
sbit RSE = P2^0;
sbit CSE = P2^1;
sbit MT_OE = P2^2;           //mt8870 OE
sbit WRE = P3^6;
sbit RDE = P3^7;
sbit OFF_HOOK = P3^5;
uchar count1=0,count2=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unsigned char readsr(void)
{
           unsigned char b;
           WRE=1;
           RDE=0;
           RSE=1;
           CSE=0;
           _nop_();
           _nop_();
           b=P0&0X0f;
           CSE=1;
           return(b);
}
void writesr(unsigned char a)
{
          WRE=0;
          RDE=1;
          RSE=1;
          CSE=0;
          _nop_();
          _nop_();
          P0=a;
          _nop_();
          _nop_();
          CSE=1;
}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b;
     WRE=1;
     RDE=0;
     RSE=0;
     CSE=0;
     _nop_();
     _nop_();
     b=P0&0x0f;
     CSE=1;
     return(b);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
{
     WRE=0;
     RDE=1;
     RSE=0;
    CSE=0;
     _nop_();
     _nop_();
     P0=a;
     _nop_();
     _nop_();
     CSE=1;
}
void mt8888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MT_OE = 1;
   i = readsr();
   writesr(0x00);
   writesr(0x00);
   writesr(0x08);
   writesr(0x00);
   i = readsr();
   delay(100);

//   delay(100);
//  i=readsr();
//        i=0x00;
//        writesr(i);
//        writesr(i);
//        i=0x08;
//        writesr(i);
//        i=0x00;
//        writesr(i);
//        i=readsr();
//        i=0x0e;//14;
//        writesr(i);
//        i=0x00;
//        writesr(i);
//        delay(100);
}
void set_mode(void)
{
writesr(0x0E);
writesr(0x00);
delay(2);
}

void main()
{
   IE0=1;
   IE1=1;
   IT0=1;

   IT1=1; //下降沿触发
   EX0=1;
   EX1=1;
   ET0=0;
   ET1=0;
   EA=1;

mt8888_init();
set_mode();
while(1);
//        {
//         while(1)
//                 {
//                 if(P3_2==1)
//                         {
//                         count2++;
//                         if(count2==2)
//                                 {
//                                 count2=0;
//                                 OFF_HOOK=1;
//                                 }
//                         }
//                }
//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count1++;
        if(count1==3)
          {
        EX0=0;
    count1=0;
    OFF_HOOK=0;
        }
        EX0=1;
}

网友(2012-08-07):
硬件接线是怎么的?

网友(2014-08-02):
你好,我现在做MT8888,在CP模式下也有些问题需要请教一下,以下是我得求助帖,希望你指教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732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