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命令与总结

楼主(2011-08-05):
在虚拟机VM目录下有个cancel Vmware tools Installnation

根文件系统目录结构:根含目录:bin  etc  sbin  usr  proc  sys  lib  dev  tmp  var  mnt
             Usr目录下含:bin  sbin  lib
Lib目录下含:modules

Ctrl  +  alt  +F7   // 切换字符与图形界面

编程尽量不要用空格!!!!
命令 ——help      //查看该命令的help文档
内核程序与应用程序两点区别:
内核程序:没有main函数        用printk打印
应用程序:有main函数(入口)  用printf打印

Chmod  777   文件名或目录   //  3类用户,权限都有可读、可写、可执行

.文件名.后缀    //前面的点表示隐藏文件
1.虚拟机终端:
Cd  —      //回到原来目录
pwd: 可以显示当前工作目录的绝对路径
file 文件名   //查看文件信息

Ctrl +n  快速打开一个文件浏览器
rm 删除文件
删多个的话 rm *.*  //不断选择 Y

返回上一级  cd ../      //可以cd ../../../返回到更上级   cd直接回主目录下
gcc 文件名.c  -o  输出文件名(自己指定)

arm-linux-gcc     文件名.c       // 注意区别二者生成的文件运行环境
arm-linux-objcopy  bin文件      //反汇编
arm-linux-readelf  -a  bin文件    //查看bin文件信息,如、运行平台
arm-linux-readelf  -d  bin文件   //查看程序需要的动态库
source  /etc/profile   (上面编译不了,敲击本命令)切换交叉编译器

ctrl+c   退出

make clean
make
make distclean

mkdir  创建文件夹

gedit 文件名.后缀   // 打开文件(可写)  若无该文件提示新建后再打开
vi  文件
cp 【选项】 源文件或目录  目标文件或目录   //文件拷贝可以指定新名字
cp   -f  源文件  目标地  //复制
cp   -r  源目录   目的地
mv  源文件   目的地址   //剪切

编译时: -c 只编译不连接
         -o 编译且连接  生成.o文件   //实质包涵-c步骤

gcc          -o      bin文件(无后缀)   .c文件   //编译后,bin文件在x86下运行
arm-linux-gcc  -o      bin文件(无后缀)  .c文件    //编译后,bin文件在arm平台运行
Makefile实际是将所有编译(包括路径、删掉.o)等等集成了,一步搞定一切!!!

&:表示后台运行,不加是指前台运行

解压:tar  xvfz  压缩包   —C  目的地址      // 解压gz后缀
tar  xvfz  压缩包   —C  目的地址      //解压bz2后缀

2.超级终端:  //目录对应ARM板子的目录
chmod +x  文件名(包括后缀)  //设置权限
rz      // 传送文件:PC到arm板  出现选择框
sz  文件名    // 传送文件: arm板到PC,发送到事先设置好的PC接收发送存放路径
./文件名   运行
文件名     运行

有3个目录:/opt/Qtopia/bin/           放无后缀文件
            /opt/Qtopia/pics/           放图标文件png后缀
            /opt/Qtopia/apps/EmbedSky/  放desktop后缀文件

3.Qt
切换至x86平台:在EmbedSky/Qte下  source setX86_OpeEnv
切换至x86平台:在EmbedSky/Qte下  source setARM_OpeEnv
// 实质是改变环境变量,变量对应的地址,可以打开相应的文件查看,在linuxz终端下敲击   echo  $变量名  查看变量代表的地址
$变量名  即可查看变量代表的地址

4.Makefile文件
变量定义:  变量名 =  字符串
变量使用:   $(变量名)

Makefile相当于一个脚本,make相当于解释此脚本的工具

5.安装相关问题
使用arm-linux-gcc  –v检测交叉编译器是否 安装成功
(使生效 source /etc/profile,一遍即可)
使用mkyaffs再两tab键 来检测yaffs文件系统工具安装情况,终端会列出已安装的工具

6.其他理解
交叉编译器:编译在一种体系结构、操作系统下,用于另一种体系结构、操作系统下。
体系结构:x86   linux
操作系统:linux  windows
如:arm-linux-gcc-3.4.1

网友(2011-09-08):
删多个的话 rm *.*  //不断选择 Y
有个命令叫着 rm -rf *
有人喜欢这么带着绝对路径用 rm -rf /home/xxxxx/yyyy
却在/后面多了个空格 rm -rf / home/xxxxx/yyyy
然后硬盘狂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删多个的话 rm *.*  //不断选择 y
有个命令叫着 rm -rf *
有人喜欢这么带着绝对路径用 rm -rf /home/xxxxx/yyyy
却在/后面多了个空格 rm -rf / home/xxxxx/yyyy
然后硬盘狂转~~

硬盘转完,这哥们该抓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