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使用的是red hat 12版本(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的光盘安装程序
我在虚拟机上安装时,当进行到此步时:

此步安装界面具体信息如下:

partitioning type
installation requires partitioning of your hard drive. the default layout is reasonable for most users. you can either choose to use this or create your own.(内容)

remove all partitions on selected drives and create default layout.(选项1)
remove linux partitions on selected drives and create default layout.(选项2)
use free space on selected drives and create default layout.(选项3)
create custom layout.(选项4)

which drive(s) do you want to use for this installation?

然后下面是一个冻结框,按理说,在这个框里可以选择 boot、swap、和/分区来进行自定义分区。可选择不了啊。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的安装界面和以前版本的不太一样,但也不至于此处不一样吧,我在看一些关于虚拟机上安装Linux操作系统的视频资料,硬盘分区根本不用事先进行分的,只需要在Windows的最后一个分区腾出足够的空间即可。然后在安装Linux系统的过程中,再去分区的。
我也曾试着去在安装系统前,去设置相关的分区了,可还是在进行上步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即识别不出分区。难道是必须用另一个硬盘?
问题补充:
硬盘分区是不用实现区分 但是你要留出足够的空闲空间 这个的确是

但是我选择的就是第四项,创建自定义分区的。也是不能选择驱动器的。冻结框内还是什么都不能选择,强制进行下一步时,会弹出错误对话框:内容大致意思是没有识别到相应分区。

我怕是我硬盘的问题啊,它是识别不到

要需要擦出数据吗?
它擦出的是那个地方的数据,是我在虚拟机上给它指定的那个地方吗?我在虚拟机上安装linux的时候,也没有弹出那个对话框啊。
我使用的虚拟机为:5.5, 6.0和6.5也试过,试过好多版本。 应该不是虚拟机的问题吧?
硬盘我使用的是最后一个分区,这个分区我曾试过将其删除,也试过格式化为ext3格式,都是识别不到。主板等其他配置都是最新的,郁闷死,难道是linux安装盘的问题。

首先非常感谢你耐心的回答,可我的问题是在虚拟机上安装Linux,在要进行分区的时候,它识别不到硬盘啊,我后来试了安装独立的Linux系统,即用光盘启动,直接进入Linux安装过程,这样它是能识别到硬盘的,就是在那个冻结框里出现一个勾选上的磁盘符。
最佳答案
你什么也别管了, 新建一个虚拟机, 版本最好是6.0以上版本 最好不要用精简/绿色/汉化版 , 为了保险起见 硬盘使用IDE硬盘,保管你装好, 我那四张图是完全新建的虚拟机的, 如果你的磁盘已经初始化过了,那么不会有第一张图出现.

另外 我以前也是用精简绿色版 ,但是问题多多,自从安装了6.5完整版,速度快了不少,而且很稳定, 6.5装完文件夹会有点大, 删除program files\vmware 文件夹下面的pkg文件夹即可, 里面都是安装文件 装好了就没用了的
----------------------------------------------
寒 这么给你解释吧
虚拟机的磁盘是以文件形式存放在你的windows分区上的,在虚拟机内部必须对这个虚拟磁盘进行初始化操作, 这个操作不会损坏你的windows分区上的任何数据, 这样你明白了么?

另外, 你windows上的最后一个分区 不需要也没必要删除啊 留空啊 格式化为ext3啊 等等 ,我让你看看我的虚拟机文件结构你就明白了

----------------------------
O:\labs>tree /f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host0"
卷 dynamic 的文件夹 PATH 列表
卷序列号码为 00700072 6625:66D3
O:\LAB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HOST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nvram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dk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sd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xf
    vmware-0.log
    vmware-1.log
    vmware-2.log
    vmware.log
------------------------------------------
O:\lab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host0>dir
驱动器 O 中的卷是 dynamic
卷的序列号是 6625-66D3

O:\lab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host0 的目录

2008/12/03  17:10    <DIR>          .
2008/12/03  17:10    <DIR>          ..
2008/12/03  16:51             8,68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nvram
2008/12/03  16:51     3,629,318,14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dk
2008/11/27  02:06                 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sd
2008/12/03  16:10             1,55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x
2008/11/27  02:06               28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vmxf
2008/11/30  21:09            78,988 vmware-0.log
2008/11/27  22:47            95,995 vmware-1.log
2008/11/27  03:11            94,550 vmware-2.log
2008/12/03  16:51            47,600 vmware.log
               9 个文件  3,629,645,793 字节
               2 个目录 23,493,001,216 可用字节

----------------------------------------------
其中 vmdk文件就是虚拟磁盘文件

你创建虚拟机的时候指定一个文件夹存放你的虚拟机文件,这个文件夹所在的分区必须有足够的空间能让你放下虚拟机文件 同chagn默认是8G, 建议最少4G

虚拟机的一切操作都跟你windows中的磁盘分区没有任何关系
windows下它就是一个文件
------------------------------------------

虚拟机安装呐...等一下 我操作一下抓几个图给你看看
VMware么?

开玩笑呢 虚拟机还能识别不到?
把你虚拟机类型, 虚拟机硬盘设置都说下

看参考资料, 我把分区过程中的重点都点了一下

----------------------------------------
你没仔细阅读 , 你必须选择 create custom layout 创建自定义分区才行

否则 前三项都是创建默认分区
第一是 移除所有分区并在选定的驱动器上创建默认分区布局
第二是 移除所有linux分区 并在选定的驱动器上创建默认分区布局
第三是 使用选定驱动器上的空闲空间并创建默认分区布局
第四是 创建自定义分区

只有选择第四项 你才能 选择 boot、swap、和/分区来进行自定义分区。

硬盘分区是不用事先区分 但是你要留出足够的空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