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公司要求,开始上M051的档次了(我就死翘翘了)

楼主(2011-08-05):
概括一下现在CM3和CM0的价格就M05X系列最便宜了。。。。。。。。。。。
M0516还有32引脚的版本。64kflash,4Ksram(这很适中的配置,一开始我想要STM32的C8的,有点贵了)
这下午搞完板子一直在看资料。。。。。。。。。。。。。。
之前玩过Stm32和LM的片片,上手并不难。。。。。。。。。。
然后发现蛋疼的是CM0比CM3裁剪了很多!
然后在M05X裁剪的更厉害了,这几天打算画一下M05X板子,或者写几份心得出来;
然后就做新产品了,有RMB才是王道啊!
小弟也有奥特拉的240的板子(想玩的童鞋可以用开发板和我换着玩,最好是赛灵思的板子)
心得和板子可能需要时间,一来工作忙,二来得应付妞们(小弟单身,恰逢哈7上映,得陪妞去),二来得搞搞自己东西!
有啥错误得同志们必须指正,有啥好建议就提!

网友:
32位定时器变了16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然后发现蛋疼的是CM0比CM3裁剪了很多,32位定时器变了16位!
这个反了吧,是16位变成了32位吧?好像stm32的定时器才是16位的,LM也是16位的,不过可以拼成32位。M05X定时器是24位的,带8位预分频,借用STC的说法,绝对可以算作是32位的。

心得和板子可能需要时间,一来工作忙,二来得应付妞们(小弟单身,恰逢哈7上映,得陪妞去),二来得搞搞自己东西!
把这两个动词换个位置,就好了。

芯唐还有牛逼轰轰的NUC501,那才叫蛋疼呢。108M主频,USB,……,32K SRAM,最重要的是它才10元人民币,Flash挂个4M也没多少钱。当然,还有他那超强的XIP技术,可以媲美8051的运行速度。很奇怪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是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NUC501的价钱能到个位数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nuc501的价钱能到个位数嘛?

不知道,但是10元肯定能拿下来。这个东西过于变态了,还要外置一个SPI Flash,不是需要大量存储空间的不建议用。真正做应用的,应该可以秒杀STM32,虽然它是ARM7内核的。当然,要看你做什么样的应用了,这个芯片定位在语音方面了。

如下几项:
温度范围:-40~105度,这个叫什么级来着?
运行速度:SRAM中运行,108MHz。XIP运行就很可怜了,估计也就6~8MHz了。所以要拷贝到SRAM中运行。
具有USB 2.0 全速设备。10元的ARM还没有见到有带USB的。
具有16位DAC。
72MHz的SPI

网友:
个位数的用LPC11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USB好啊,最近想做MP3,之前用STM32做了一个,感觉速度够了,但STM32的价格贵了,而且资源太多,有点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B:

M05X定时器是24位的,带8位预分频,借用STC的说法,绝对可以算作是32位的。

定时器有不带预分频的吗?

这么说STM32都是32位定时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m05x定时器是24位的,带8位预分频,借用stc的说法,绝对可以算作是32位的。
定时器有不带预分频的吗?
这么说stm32都是32位定时器了

请看“借用STC的说法”,也就是说不是32位的。吹嘘一下就变32位了。新唐没有说它的定时器是32位的,但是代理商说了,这个……太无语了。
STM吹嘘也不比STC差,比如,兼容6800时序的LCD控制器。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usb好啊,最近想做mp3,之前用stm32做了一个,感觉速度够了,但stm32的价格贵了,而且资源太多,有点浪费
NUC501专门为音频准备的,可惜MP3解码需要放到SRAM中去。直接XIP也就能解个ADPCM了。
我也很是纠结带有USB的低成本IC啊,带个USB的51最低都得6、7块了,还不如ARM。

楼主:
回复 网友B:

NUC501有啥好方案

网友(2012-03-26):
正在關注中,準備試水

网友:
STM32的C8貌似也能到10块左右吧,而且主频有点低,用作语音处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M051我也在用,呵呵。感觉比AVR强多了。

网友:
小弟 盘坐听取大家的意见

网友:
用大中的M0516-DIP40小板直接在51/AVR板上做试验,很方便。只是要另配一个下载调试器NuLink

网友E:
小弟也比较蛋疼,去年新唐来了一个销售代表和FAE的经理来我们这推M0,当时就郁闷了,这么便宜,老板肯定会让我把AVR的芯片换成M051的了,没想到真被我说中了,那改的叫一个郁闷。

网友(2012-08-26):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比较蛋疼,去年新唐来了一个销售代表和FAE的经理来我们这推M0,当时就郁闷了,这么便宜,老板肯定会让 ...

ARM是趋势,郁闷一时收益一世。。。。。

网友(2012-11-16):
MO51出来段时间了,不知道抗干扰方面比AVR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051我也在用,呵呵。感觉比AVR强多了。

您好,我也在用。。现在有个坎,想请教您。以前用的是stc的51驱动sht11传感器。。现在换成M051的,,移植过来,结果就是读不出数据。。盲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也在用。。现在有个坎,想请教您。以前用的是stc的51驱动sht11传感器。。现在换成M051的,,移植 ...

LS的时序对不对?还有端口的操作方式对不对?用的什么片子?

网友:
很少听见用“奥特拉”这个称呼。
看成奥特曼了。

网友:
MO51 现在什么价位,片内资源怎末样?

网友:
关注新塘的价格,有知情的兄弟互相通报一下,最好是实际找代理商购买的价格,不要什么淘宝力源的,那个太高了!

我现在由PIC转到STM32F100系列,南京万利STM32F100C8T6 含税6.5/批量,STM32F051系列还在等市场的反应,勘误手册也只有第一版。

新塘的也是比较关注,有知道实际价格的兄弟无,务必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的时序对不对?还有端口的操作方式对不对?用的什么片子?

时序应该没问题,,我的sht11的传感器是从我们以前一直用的stc51上面移植过来的。。现在用M0516LAN的片子。。18B20的程序也是这样移植的,,数据端口都一样,,,18B20能正常读取数据(我只是稍增加了延时),,可是sht11这个就不行。。郁闷了好几天。。各种测试方法。。

网友:
我们公司估计也要换M3了

网友(2013-04-29):
定时器32位的 8位分频,24位计数

网友:
看看后面会出什么

网友:
对付妞门。嘿嘿

网友:
NUC501性价比都挺高的,M051也是。ARM越来越霸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LPC11U1x或者2x, 价格估计可以到位

网友:
M0大众化点的型号价格如何?

网友(2013-10-21):
我也开始用新唐了

网友:
我从10年开始用M051,用到现在,感觉良好,并没有什么问题。做信号采集处理也做控制类的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
M051挺好的,我用了3年,是开发板开发工具提供商,感觉没什么问题,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