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JA1000的接收中断啊!

楼主(2011-08-05):
RX脚有数据进来 但是不产生中断 ,为啥?求解答!

网友:
不好解答,题目不明确。
查查配置,时钟寄存器、滤波接收方面的,
中断引脚,最好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
如何判断的有数据进来呀?要通过校验才能有中断!

楼主:
老孟啊,我看了你的帖子,我配置的AMR和ACR都是0xFF,应该所有的报文都能收吧,RX脚是有信号的,但是INT引脚不产生低电平,我的中断引脚没上拉电阻哦。

网友:
有没有使能接收终端?

楼主:
已经使能了 单片机的INT脚拉低是可以进中断子程序,那就不是单片机中断的问题,上拉电阻也加了,就是SJA1000没中断产生啊,谁知道?

网友(2014-11-23):
同问,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使能了 单片机的INT脚拉低是可以进中断子程序,那就不是单片机中断的问题,上拉电阻也加了,就是SJA100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