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用外部3.3V参考电压进行AD,计算的时候以3.3V来计算还是以3V来计算呢?

楼主(2011-08-05):
如题,是不是所有的MCU都是以当前的参考电压来计算AD的呢?
外部参考电压有波动怎么办?内部2.5V参考电压是不是要准一点呢?
如果内部2.5V参考的话,是不是超过2.5V的电压输入会有采集不准的情况出现?
还有AD的输入最大是3.7V左右,有没有问题?

网友:
超过参考电压不安全的,有次我加了10伏把片子给烧了,所以绝对不忍超过最大值,满偏甚至过载肯定不准的,尽量不要过载。
内部参考电压不是2.5V,我的是2.44V,所以用之前要测一下,AD最大输入不知道额~~

网友:
好像可以选择内部3.3v作为参考源的

楼主:
内部和外部哪个准点呢?外部基准电源应该做不到非常精准吧,总有点纹波的。
我的MSP430现在是用外部3.3V电源做AD基准,但程序也可以配置成用内部2.5V做基准。
所有AD通道我都用钳位二极管钳位了,但是只可以钳到3.7V左右,因为3.3V电源加上0.4V的二极管压降就是3.7V。
3.7V不知道有问题吗?

网友:
外部基准应该比较准,而你用3.3V为何要用3V来算?你要求精准请使用Voltage Reference IC来做外部基准。

网友:
3.7高了
啥精度,取决于你的参考源

网友:
另外,内部的好像不如外部的准

网友:
F149最高可用3.6V外部参考电压,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
参考电压一定要用精密稳压源,没有现成的就用TL431来调,不过万用表一定要准,我用好几个数字表来调,越贵的越准

网友:
可以考虑分压后送AD啊

楼主:
我用的是LDO产生的3.3V来作为参考电压的(纹波80mV左右),并不是要求非常准确。
正常工作是不会超过3V的,加钳位的目的是怕出问题后可以钳住而不至于烧毁MCU。如果3.7V高了,那该怎么限制住呢?

网友:
超过量程采到的都是满度了吧 超的太多就该烧片子了吧

网友:
用3.3V外部参考电压,计算就应该用3.3V啊,为什么要用3V呢。另外还是外部参考电压准,内部参考电压不准。

网友:
用外部参考源(包括电源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就要使用好的稳压芯片进行稳压,既保护了芯片不因为电压波动过大烧毁(在电力技术中这是可能的),也能稳定参考源。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