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iar for msp430中可如何软仿调试,查看延时函数执行的周期数?

楼主(2011-08-05):
如题。看了坛里的几篇帖子说调用自带的__delay_cycles()延时比较准确,想验证一下

楼主:
找到方法了,自问自答,感觉怪怪的···
方法:弄几个延时函数,在延时函数处设置两个断点,进入仿真,打开view->register->CPU registers,就可以查看cyclecounter了,根据两个断点间经历的周期就可以算出延时函数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2011-09-16):
很好,从你的帖子里面学到了知识

网友(2011-12-21):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这个好像跟实际的时间有一点误差 不是十分不能精确 能帮忙分析分析 原因吗 我是按800k算的

网友:
单单为了延时不需要那么准确的时间吧,真正要准确时间控制该用定时器吧

网友:
谢谢,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