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出来要不要都串个100Ω的电阻限流?

楼主(2011-08-05):
如题,有的电路中,比如MCU和GPS,GPRS,485芯片,232芯片连接,中间是不是都要串接100Ω电阻呢?

网友:
好像更多的是330欧吧

网友:
按照协议规范做就OK了

网友:
从经验来说吧,100欧和330欧的都用,不过最好还是结合单片机外围的信号阻抗特性选型,更严谨些。

网友:
汗,我都是裸奔

网友:
中间???逻辑电平有差异???还是有共用的?

没有的话不需要接吧?

话说如果数字电路都这么弄,干脆制造的时候干脆做里算了。。

楼主:
因为我看到别人的一块板子,GPS和CPU中间是串了100Ω的电阻的,其它三个串口都没有。
GPRS是全功能串口,那样如果要串加电阻的话不是所有的管脚都要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