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帝请进】移动硬盘假死了。认得出盘符,但是读不了。请教各位。怎么处理?我的工作

楼主(2011-08-05):
显示这两个错误。
要怎么修复啊。想死。
里面有工作数据,还有N多电视剧。
救救我的移动硬盘

网友:
先换个盒.
或直接挂上,不过对楼主来说,拆台式机并有3.5to2.5转接板,或是拆笔记本都不太可能.
然后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下是硬盘认不到了还是分区表认不到了.
然后...楼下来解答.

网友:
我买的希捷原装500G移动硬盘也坏了,N多数据在里面!正在死中.......

网友:
盘拿出来,直接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盒.
或直接挂上,不过对楼主来说,拆台式机并有3.5to2.5转接板,或是拆笔记本都不太可能.
然后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下是硬盘认不到了还是分区表认不到了.
然后...楼下来解答.

把盘拆出来 直接挂到台机上

分区表认不到的话可以用Diskgen重新划一个大概的 不格式化 然后用恢复软件把文件扫出来

硬盘认不到的话先尝试用MHDD扫描 看扫描的速度和结果可以看出是不是盘片问题...盘片出问题的话可以尝试用Media Tools 把数据读出来

如果不是盘片问题的话...想要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
加我QQ,我远程可以帮看一下
应该只是文件分配表出问题了
QQ:363612092 注明ourdev.cn

网友:
估计是分区表坏了,用PQ或diskgen检测下,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如果是FAT问题, 建议用DiskGenius, 很好的国产免费软件

网友:
典型的RAW格式故障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1d38123aaea998fcc220e15.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典型的raw格式故障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1d38123aaea998fcc220e15.html
--
以上内容纯属胡扯,切勿相信。

看楼上的贴子,还得顺便一起看签名.

如果数据真的重要.在确认必要的数据已取出前.请不要对磁盘做任何写操作.不然到时花钱也搞不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我qq,我远程可以帮看一下
应该只是文件分配表出问题了
qq:363612092 注明ourdev.cn

姜太公钓鱼?泡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加我qq,我远程可以帮看一下
应该只是文件分配表出问题了
qq:363612092 注明ourdev.cn

姜太公钓鱼?泡妹?

如果你认为是的话

楼主:
下了个EasyRecovery Pro 6.21.04 汉化版
正在备份

那个
cmd
chkdsk /f
也操作了

楼主:
刚刚找人远程了下,结果特_码的基本都是我在指示该怎么做。。。神啊。不给力啊

前两天不是一个贴说泡妞修电脑什么的。。。。啧啧

失望捏

网友:
大家可以帮MM修电脑了,如何帮MM修电脑读了木有?
传说,传说,能不能修好不关键。对不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刚找人远程了下,结果特_码的基本都是我在指示该怎么做。。。神啊。不给力啊
前两天不是一个贴说泡妞修电脑什么的。。。。啧啧
失望捏

还是不行啊?以前曾误删了分区,用过深山红叶维护盘里的一个工具,忘了叫什么,作用是恢复分区表。成功修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刚找人远程了下,结果特_码的基本都是我在指示该怎么做。。。神啊。不给力啊
前两天不是一个贴说泡妞修电脑什么的。。。。啧啧
失望捏

那是需要上门服务的。。。。啧啧

楼主:
顺便说下,移动硬盘是NTFS格式的

那个
运行
cmd
chkdsk /f

操作无效

-----------------
看来计算机专业的也不一定会修硬盘啊
啧啧
要是这个都让我自己搞掂了。以后周围的人还怎么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典型的raw格式故障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1d38123aaea998fcc220e15.html
--
以上内容纯属胡扯,切勿相信。
看楼上的贴子,还得顺便一起看签名.
如果数据真的重要.在确认必要的数据已取出前.请不要对磁盘做任何写操作.不然到时花钱也搞不定了.

这个...我弱爆了

网友:
用winhex直接读分区,可以直接保存

在操作先建议对该分区按扇区备份一下

网友:
跟我上次一样,上网查了很多方法,就是不行,我是没有整好,最后全部格式化 ,重新来过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不稳定操作硬盘的时候损坏的,我上次只接了一根线往硬盘里面写东西,后来就这样了,幸好的是,我重要的资料那个盘是正常的,其他的变成了raw,就格了

网友:
基本没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基本没救。

大叔。不要打击我嘛。。。
我还指望着恢复里面的数据呢。工作数据啊

网友:
加我QQ我帮你弄,免费的

网友:
积分全宇宙最高也一样规矩,上PP先,要清凉近照,旧的不算~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绝对是分区表坏了,要不就是供电不足

楼主:
历时6个钟。恢复了2/3的数据。

操作过程如下:

1、在“运行”那里
cmd
然后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直到它不动为止。退出。

2、用到 Easy Recovery Pro (以下简称ER)

下载地址::http://www.skycn.com/soft/2070.html

打开ER 点击【数据恢复】选项

然后选择【高级恢复】 选择出问题的磁盘

比如是H盘

选择 右下角的 【下一步】

这时ER会扫描这个分区上的文件 这是你就可以选中你要恢复的文件或文件夹

再点【下一步】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 的      恢复目录选项中选择 恢复至本地硬盘

点【浏览】 选择你想要存放 已损坏分区文件 的分区比如我D盘出问题了      把H盘的数据回复到E盘 这时我就可以选择E盘

这时候点下一步就OK了~ 然后在H盘重新格式化      把恢复出的文件重新复制到H盘

看看是不是OK了

网友:
强迫症患者只用diskgen修,分区表掉了几个扇区吧。但只修过fat32的,扇区后面有备份扇区,拷回来就完好。ntfs不知,final data很好的工具。

网友:
不知道你运行“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这个目的?
“网上: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意思是说,只要在c:\windows\system32\下的dll文件,就注_册一下。
不推荐这样做,如果有病毒在system32下,这么做很危险。。。 ”

很高兴楼主找到了一定的方法去恢复文档。
前段时间恢复了了一个200多G的RAW硬盘文档(如果用上面大家提到的软件恢复要很久才能完成_因为要扫描。从我当前了解到的情况看:RAW的产生对数据的破坏可能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时不要草率操作。)。
今后若大家碰到类似情况,可试着用 R-Studio (版本推荐:4.6 build  127542) 【高版本反而不好使】
在我这里,它直接就显示出了我的RAW盘的文档目录,然后直接恢复数据即可。

不太喜欢自吹的某些言语,如“目前是国内公认的最大电子综合社区”,
好的论坛社区很多,希望大家毕业后能找到 更多的适合自己的论坛进行交流...
这里的坛友们是我热爱的,希望对有类似故障的坛友能有帮助...

网友:
恢复软件要多用几种软件,比如easy,final等等。

网友:
不知道对u盘有用没有?有个u盘也是这样格式化后就可以用但是使用时不定期提示格式化!金士顿4G

网友:
RAW的问题可以用Chkdsk、DiskGenuis去解决,或者用分区转换软件解决。

觉得不放心可以用Ghost做1:1的镜像,然后对镜像操作

当然用FinalData类的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也可以的

楼主:
最大的文件夹。电视剧的那个,全部没了。桑心。
不过工作的数据找回来了,还好,我把很多文件压缩成zip的格式保存。

网友:
恭喜啊!电视剧可以再拷嘛。
移动硬盘u般等都不可长期存储重要数据,最大作用是中转一下。
我的所有重要工作文件都存放在公司文件服务器上,那服务器每天磁带备份的,保存一个月的。

网友:
直接把硬盘拆出挂到pc上读下试试再

网友:
哇,论坛第一轰动女现身,引无数寨男竞折腰.
话说袋鼠MM,你的头像咋没了.害我看半天不知道咋1个这样的问题,那么多潜水艇都上浮了

楼主:
昨晚的确是把移动硬盘的外壳给拆了。把我爸吓着了。他一直喊,你拆它干什么,你会弄么你,乱来.....
看来下,没什么硬件的损坏,就是接口那块有点松了。

回楼上某层,执行“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这个操作,是因为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打不开了。去google下,它提示这么操作的。当然在做这个操作前,杀软扫过一轮没问题才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积分全宇宙最高也一样规矩,上pp先,要清凉近照,旧的不算~

古哥,不要带坏小盆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积分全宇宙最高也一样规矩,上pp先,要清凉近照,旧的不算~

屁咧。我又不是标题党。没有强调是小女子、小妹什么的。
而且也在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伸手党,把问题发完就躲起来等别人给答案。

楼主(2011-12-02):
忍不住顶下这个帖。

今天同事的硬盘坏了。
介绍她用Easy Recovery Pro 软件进行数据恢复。效果不错。她留学的照片还救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