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经验总结

楼主(2011-08-05):
PID调节经验总结
PID控制器参数选择的方法很多,例如试凑法、临界比例度法、扩充临界比例度法等。但是,对于PID控制而言,参数的选择始终是一件非常烦杂的工作,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控制效果。依据经验,一般PID参数确定的步骤如下[42]:
(1)        确定比例系数Kp
确定比例系数Kp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可以令Ti=0、Td=0,使之成为
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输出最大值的60%~70%,比例系数Kp由0开始逐渐增大,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系数K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系数Kp,设定PID的比例系数Kp为当前值的60%~70%。
(2)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系数Kp确定之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然后再反过来,逐渐增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
(3)        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
微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此时PID调节转换为PI调节。如果需要设定,则与确定Kp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其值的30%。
(4)        系统空载、带载联调
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到满足性能要求。

PID代码

//定义变量
float Kp;                       //PI调节的比例常数
float Ti;                       //PI调节的积分常数
float T;                        //采样周期
float Ki;
float ek;                       //偏差e[k]
float ek1;                      //偏差e[k-1]
float ek2;                      //偏差e[k-2]
float uk;                       //u[k]
signed int uk1;                 //对u[k]四舍五入取整
signed int adjust;              //调节器输出调整量

//变量初始化
    Kp=4;
    Ti=0。005;
    T=0.001;
// Ki=KpT/Ti=0.8,微分系数Kd=KpTd/T=0.8,Td=0.0002,根据实验调得的结果确定这些参数
    ek=0;
    ek1=0;
    ek2=0;
    uk=0;
    uk1=0;
    adjust=0;

int piadjust(float ek)  //PI调节算法
{
    if( gabs(ek)<0.1 )
    {
       adjust=0;
    }
    else
    {
       uk=Kp*(ek-ek1)+Ki*ek;  //计算控制增量
       ek1=ek;

       uk1=(signed int)uk;
       if(uk>0)
       {
          if(uk-uk1>=0.5)
          {
             uk1=uk1+1;
          }
       }
       if(uk<0)
       {
          if(uk1-uk>=0.5)
          {
             uk1=uk1-1;
          }
       }
       adjust=uk1;
    }

    return adjust;
}

下面是在AD中断程序中调用的代码。

       。。。。。。。。。。。
       else //退出软启动后,PID调节,20ms调节一次
           {
              EvaRegs.CMPR3=EvaRegs.CMPR3+piadjust(ek);//误差较小PID调节稳住
              if(EvaRegs.CMPR3>=890)
              {
                 EvaRegs.CMPR3=890; //限制PWM占空比
              }
           }

本文来自: DSP交流网(www.hellodsp.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hellodsp.com/bbs/viewthread.php?tid=688

楼主:
觉得还可以的话 不要忘了顶噢!!

网友:
一般PI就够用了。加D应该速度会更快一些吧

网友:
是挺详细的并专业!顶下

网友A:
uk1=(signed int)uk;
       if(uk>0)
       {
          if(uk-uk1>=0.5)
          {
             uk1=uk1+1;
          }
       }
       if(uk<0)
       {
          if(uk1-uk>=0.5)
          {
             uk1=uk1-1;
          }
这部分干什么用的啊 ?感觉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数处理,相当于四舍五入。

网友:
PID还没用过

网友:
怎么知道超调了,怎么测呢??楼主

网友:
受教了,有价值。

网友:
需要学习一下,马上就要用了

网友:
很有用,谢谢楼主的辛苦!

网友:
顶贴,正找呢!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做法是使用Delphi编写了一个靠串口通信的上位机软件时刻监测结果  这样可以观察控制信号响应

网友(2011-09-09):
虽然不错 但很笼统

网友:
懂了就不难,不懂就很难。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对PID算法不太熟悉,程序有点看不懂。。。我再慢慢琢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玩意用到数字测量和闭环里头很有用

网友(2011-10-10):
按照楼主的程序,kp=4,ki=0.8怎么发散到最后溢出了啊 楼主来给卢克卢克:
uk= uk1 + kp*(ek-ek1)+ki*ek;
                ek1=ek;
                ek=aim-uk;
                uk1=uk;
循环调整,最后双精度都溢出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关于PID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实在愚钝,经过几次才集中精神看了一下,明白了

网友:
pid有自整定的。

网友(2011-11-23):
不错的资料,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留下记号备用。

网友(2012-01-03):
顶了,十分感谢!

网友:
坛子里面之前有人发过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学习中 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pi就够用了。加d应该速度会更快一些吧

加d会减小上升时间,同时减小振荡

网友(2012-05-15):
MARK一下,正在学习捏。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这计算出来的uk1和占空比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怎么转化为占空比捏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的看法呢

网友:
位置式PID

网友(2012-06-26):
引用 网友A:
uk1=(signed int)uk;
       if(uk>0)
       {

应该是限幅的吧!!猜的

网友(2012-08-04):
gabs( ) 这个函数是什么?哪里的?

网友(2012-09-06):
PID的P,I系数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2012-12-01):
顶下了,努力总结哦

网友:
那段大家都问的函数是四舍五入的。不过最方便的四舍五入应该是uk1=unsigned int(uk+0.5)。

网友:
还有那个gabs是绝对值

网友:
果断支持一下

网友:
这里有没有做过直发器的朋友呀,我现在正好发直发器的项目,请求支援。

网友(2013-01-10):
看着不错,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uk1=(signed int)uk;
       if(uk>0)
       {

应该是设定基准,拿实时的参数与基准作比较。相当于采集部分,为反馈做准备。

网友(2013-02-10):
收了,pid参数确实恶心人

网友:
pid精华帖

网友:
嗯,还行。做点东西,自己多摸索摸索比较好。

网友:
留爪,PID手工整定

网友:
继续顶下,学习中

网友:
记的有次课上老师问PID什么意思?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的准确意思是 比例、积分、微商,D有人说是微分differential,其实是不对的,它表达的是SISO系统的动态特性,对高速系统来说是必需的。

网友:
看wiki上的两句话:

In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of the underlying process, a PID controller has historically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controller.

Note that the use of the PID algorithm for control does not guarante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system or system stability.

PID的控制最优性和稳定性是不保证的,因此在黑箱系统的控制中失效,也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2013-05-30):
好帖  找的就是你

网友:
看到的晚了些。但是很好。很有用

网友(2013-07-14):
必须顶起来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自己还有好多的欠缺

网友:
学习了,这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啊

网友(2013-08-18):
这个简单易懂。多谢

网友:
想问一下,kp怎样才算震荡?就小车的话光靠kp,我调不出平稳,看起来都是在“震荡啊”!

网友:
好贴,顶一下~一直苦恼于PID参数的整定,空有理论知识,应用的时候发现整定的时候确实不好把握。

网友:
PID不好懂,先收藏了

网友:
这是要控制啥?需要20mS的控制周期?

网友:
讲得不错,非常通俗易懂。
非常感谢楼主 ...

网友(2013-10-01):
学习中,各种收集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