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8.1罢工了,求助高人 (问题一解决)

楼主(2011-08-06):
ArtCam8.1第一次安装上后和谐了 可以打开,新建文件时电脑就没有反应了,以为是系统问题,又换个系统ArtCam8.1安装和谐后打开界面正常,点新建后出现
-新的模型尺寸 问题出来了  。点接受,屏幕一闪界面就消失了,高人指点应该怎么解决,不会再换台电脑吧

网友:
大不了重装系统
这种问题,光凭这点表述,是很难分析解决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电脑上是否有病毒,是否有其他不兼容的软件

楼主:
新安装的系统金山毒霸杀毒,我在试试是哪里问题,ART可以再上网本上运行正常,可上网本没有接口 郁闷了

楼主:
再高手的指导下
问题解决,叼这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