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个隔圈,内圈和外圈,通过研磨内圈和外圈,可使两个单个轴承配对,请问这种方法自己能做

楼主(2011-08-06):
昨天找到一家专门销售轴承的公司,提出配对轴承较贵,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代。好心的销售经理给我讲解:可做两个隔圈,2-3mm厚的内圈和外圈,通过研磨可使两个独立轴承配对的方法。请教网友:这种磨隔圈的方法徒手操作可行吗?

网友:
不要求精度,可以手工
要求精密度高,手工就办不了吧

网友:
徒手怎样保内外圈的同心度?做这种东西肯定要有一个高精度的回旋基准,所以有好的磨床你可以试试,如果手工的话我劝你直接买一对算了。

网友:
报告楼主这是标准办法,但需要有专用的膨胀芯轴,研棒,研板,所有好轴承组都是这样干的.
即便是配对的轴承,有时也要用垫圈分开.
由于手工研磨不热,所以精度是任何磨床比不了的
实际上好的配对轴承都是经过研磨配对的
研磨很简单,一学就会,就算是新手半小时也可学会.
会研磨就知道有精度也不难,就像会编程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1秒的定时延迟一样简单

网友:
我以前做的高刚性BT30主轴就是把轴承全拆了研磨里外圈,然后再装配,不做动平衡可以随便到8000转.

网友:
隔圈的要点是要两个接触面平行.如果动平衡要求高,内圈需要同心.
简单的情况:可以用车床车两个圈就行了.
如果是背对背安装:
1.确定好两轴承的距离:A.
2.车一个与A长度相同的外隔圈.想任何办法把两面弄平行.
3.车一个A+(0.1-0.2)mm的内隔圈.[这里留了余量,要留多少,自己看情况定]
4.把两个隔圈放轴承上,如果内隔圈过高(此时外隔圈不能被两轴承的外圈压住),就慢慢的磨短内隔圈.直到可以预紧"一点点"就"基本"OK了.
5.轴承与隔圈装机,锁住预紧螺母.再看手感了: 如果预紧太紧了,就把外隔圈磨短一点点;如果太松了,手还能扯出间隙,就需要继续磨短内隔圈。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楼主:
3楼:“专用的膨胀芯轴,研棒,研板”他们是什么样的呢?
     “研磨很简单,一学就会,就算是新手半小时也可学会.”看了这些文字很兴奋,再深入讲一点吧。

4楼:“把轴承全拆了研磨里外圈”。有实际经验,请介绍研磨需要的材料,手法等。

5楼:“直到可以预紧一点点”。预紧的力来自哪里。
      “轴承与隔圈装机,锁住预紧螺母”。预紧螺母是否是由两个扁的螺母组成的,当中还有一个有齿的铁片。

      我想隔圈用一个便宜的相同型号的轴承,把中间的钢珠和骨架拆下,这样就形成了。内圈和外圈。把这两个东西,同时放在磨床上磨成相同高度。再研磨配对轴承。
      研磨时内圈和外圈放在什么上面的,铁板上?市场有卖研磨砂的是多少号?

网友:
我理解错楼主的意思,我以为楼主是想加工一个套, 原来是用一个套来研磨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做的高刚性bt30主轴就是把轴承全拆了研磨里外圈,然后再装配,不做动平衡可以随便到8000转.

你这个BT30主轴的机器有外观图看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做的高刚性bt30主轴就是把轴承全拆了研磨里外圈,然后再装配,不做动平衡可以随便到8000转.

你这个bt30主轴的机器有外观图看看吗?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拉刀的机构是用蝶形弹簧的吧?
你自己做的这个主轴(不算主轴传动部分)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的东西, 拉刀的机构是用蝶形弹簧的吧?
你自己做的这个主轴(不算主轴传动部分)一共花了多少钱?

比买的贵
如果想用,建议买,据说价格在6000以内
拉刀用碟簧,标准的拉刀力应该达到300kg,但我碟簧组短打刀力不够(没用增压缸),最后调到200kg,未感觉不适.
我们2元/对的廉价破碟簧根本不行,如用原装碟簧就很贵,国产破碟簧如果调紧了,达到300kg拉刀力,打刀需900公斤以上,碟簧打不了几次就碎了,所以我们的基础工业太次了,一较劲什么地方都不行.
还有表面处理,标准应该镀硬铬再磨,可是电镀成本高得很,不然便宜的就惨不忍睹.
再有就是热处理,比台湾的工艺差十万八千里,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整个工艺很折腾,简要描述一下:

下料,全部40铬
主轴和套筒全部锻打,套筒锻打需投锻模,经反复锻打形成毛坯.
调质,粗车,精车,热处理
反复内外圆磨削
电镀
超精磨内外圆

研磨轴承,其他小件加工
装配,测试,动平衡,(主轴前后有为动平衡用的很多丝孔)
包装,收起来,作为自己吃饱了撑的干的又一个东西,再次证明好东西随便做不出来的.

最后,我承认,我被许多磁动力的牛人害了,人家本来就是学这个的,而本人是学电子的,做到这样已不易了。
许多东西不必尝试,书上都有,看书就行了,就像我还对电子对撞机感兴趣,总不能也DIY一台吧。

网友:
如果6000元的质量不错的话当然是买了,如果是台湾进口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但我估计台湾的6000应该买不到吧?

这个东西如果按照规范去做的话不要说做一两个了, 就算是小批量成本也非常高。有好设备和技术过关的厂家看见你就几件东西,根本不鸟你,去小厂的话不单精度没有保证并且很有可能把你的东西都废了。不过你也挺厉害了,这么多工序都给你摆平了,是不是认识人的?

看来你的经历跟我有点相似, 我也是学电子的,但后来有一段时间搞机械去了,本人也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对这些东西就是感兴趣并乐在其中,以后多多向你请教啦。

楼主:
cemi会做主轴。佩服。
想你请教:动平衡是什么概念。是用什么机器调整的?如何调整。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cemi会做主轴。佩服。
想你请教:动平衡是什么概念。是用什么机器调整的?如何调整。谢谢你的答复。

我懂个皮毛而已, ibmx311 才是大哥,我们一起听他讲课好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雕刻机是要铣铝刻钢的。

网友:
建议找懂机械有经验的高手做。

网友:
不懂,应该有测动平衡的机器,再修正。不同要求做到不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