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控制VGA动态显示

楼主(2011-08-06):
请教各位如何控制VGA动态显示?比如动态显示波形。

网友:
这东西一般要用显存的吧,你把要显示的数据通过相应的端口写入到的显存的指定位置,另一边同时刷VGA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不全面。

网友:
2440接VGA,输出1024x768分辨率图像,如何实现呢?30HZ 16色深即可

网友(2012-09-24):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加个FPGA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