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A3525输出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1-08-06):
想用3525做个开关电源 刚刚做到驱动变压器部分 发现驱动变压器输出不正常

我没有照相机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 但我那波形跟这一摸一样 (原文件名:2879121221486259.jpg)
后来我把变压器去掉 发现3525的11脚的输出就是这样 不明所以 向大家求助
3525的电路是

电路设置参数RT=15k,RD=100,CT=1n

网友:
R68是多少?没负载要做出这个振铃不容易阿,还是图上还有什么东西?没见过驱动变压器的电路这么简单。

楼主:
R68 去掉了 根本就没接 完全没负载 不会是我频率太高的原因吧

网友:
测试方法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测试?接个负载电阻?我是直接测的

网友:
可以的話,OUT加顆TLP250+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