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合泰的HT1632C数码管驱动芯片可否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

楼主(2011-08-06):
原来用1632C直接驱动共阳数码管很好用,这次换用了共阴数码管,怎么改参数都调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1632C的内部电路结构不能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

楼主:
郁闷,难道我选了冷门的芯片?没人用过吗?

网友:
芯片本身知道共阴共阳吗?对它来说都是LED,而且共阴的数码管程序更好写

网友(2011-09-13):
合泰IC怎么可能是冷门的?美的等都在用合泰的IC,HT1632C是合泰公司的一颗经典IC,共阴共阳都可以用啊,但是接法不一样,应该是你的接法有错!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网友(2012-06-26):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经过我这几天的一点点排除,我可以确定是HT1632C这个芯片的bug,在设置为驱动共阴数码管时,com管脚和ROW的输出存在压差,造成LED直接点亮,而且不受控,共阳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挺简单的一个问题,快被这个骗子的bug折腾死了。由于实在不想换这个驱动芯片了,决定换数码管为共阳的。

楼主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很希望和你交流下

网友(2014-04-30):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2016-05-09):
合泰开发板好贵啊

网友(2016-12-29):
MLGB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灰度DUTY开到16/16,才好看清,不亮的LED其实都还有一点点亮的。开更小灰度就看起来像全亮的

网友(2018-01-31):
准备用1632啊,不知道前辈们对于共阴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还是就这样的BUG?

网友:
共阳还是共阴,主要看对应的扫描引脚的驱动能力,一般共用的公共端的那个脚的驱动能力强,压降小,如果反过来用,一个小电流的驱动引脚驱动一个公共端,就会出现驱动不足,压降陡升,除了亮度低,也特别容易出现亮度不均匀的情况,串联均衡电阻也是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