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HCS08核的PWM例程

楼主(2011-08-06):
/*           PWM模块例程

实验介绍:
    本程序是PWM模块的例程,所用资源为单片机内部TPM模块

实验现象:
    LED的闪烁频率逐渐减小,直到熄灭,然后再次点亮,如此循环熄灭点亮!

/*****************头文件****************************************/
#include <hidef.h> /* for EnableInterrupts macro */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变量和函数定义****************************/
void PWMInit(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_ms(int i);

/*********************主函数************************************/
void main(){

    unsigned int  Period;   //PWM周期
    unsigned int  Duty;     //PWM占空比

    Period =0x120;//变量初始化
    PWMInit(Period);//PWM初始化
    Duty = 0;
    EnableInterrupts;        //PWM占空比为0

    while(1){

        __RESET_WATCHDOG();

        if(Duty<Period) //判断脉宽是否达到周期的长度(占空比为100%)
            Duty=Duty+1;     //PWM占空比加1
        else{

            Delay_ms(1000);
            Duty=0; //占空比达到100%,设置占空比为0%
        }

        TPMSC=0X12;

        TPMC0VH = (Duty>>8);  ////设置PWM脉宽,设置高字节
        TPMC0VL = Duty;       //设置低字节
        TPMSC=0X12;

    }
}

/************************PWM初始化设置**************************/

void PWMInit(unsigned int Period)
{
    unsigned int Temp=Period;

    TPMSC=0X12; //不允许溢出中断,不启动计数,分频因子=4

    TPMMODH = (Temp>>8); //设置PWM周期
    TPMMODL = Period;

    TPMC0VH = 0x00;//初始化设置PWM脉宽为0
    TPMC0VL = 0x00;

    TPMC0SC=0X28; //设为PWM模式,不允许输出比较中断,输出低电平,不带缓冲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 i) {

    int k;

    for(k=i;k<i;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