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自动应答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最近在调试nRF24L01,发现设置自动应答时SPI_RW_Reg(WRITE_REG+ EN_AA, 0x01);,不能接收不到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调试过的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是原因

网友:
我用过BK2421这款芯片,同nRF24l01差不多吧。自动应答是底层硬件在操作,当开启自动应答功能,接收方接受到数据后,就会回复一个ACK包,此时可以检测发送方是否产生接受中断,判断发送成功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