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K四轴的I2C通讯地址

楼主(2011-08-06):
学习了一些帖子,询问一下,这个I2C地址是怎么算出的,看了C我晕了,控制板发送的数据是8位地址和8位PWM值,这个地址始终搞不明白
看了一些代码:
Slaveadr = 0x52 = Vorne, 0x54 = Hinten, 0x56 = Rechts, 0x58 = Links
还有:
{
    TWAR = adr + (2*MotorAdresse); // Eigene Adresse setzen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IE) | (1<<TWEA);
}
还有:
{
    //TWAR = 0b00001000; //前
    //TWAR = 0b00001010; //后
    //TWAR = 0b00001100; //左
    TWAR = 0b00001110; //右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IE) | (1<<TWEA);
}
请教一下,这个地址,谢谢!

楼主:
电机ID I2CAddress
1 0x29 0x52 1 0x29 0x52
2 0x2a 0x54 2 0x2a 0x54
3 0x2b 0x56 3 0x2b 0x56
4 0x2c 0x58 4 0x2c 0x58

看了许多,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呀,我晕

网友:
0x52 = Vorne, 0x54 = Hinten, 0x56 = Rechts, 0x58 = Links
这个是MK电调的I2C地址,电调main程序开始就自动判断PORTB上两个引脚的电平(接发光二极管,配置为悬空输入状态)
base = 0x50 然后根据四种电平,设置I2C从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