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的时钟中断问题

楼主(2011-08-06):
ucos-II中,操作系统的时钟中断中有个OS_TICKS_PER_SEC 值通常为200或者其他。
若为200,则系统在一秒内是不是每5ms就产生时钟中断,并进行相应的任务切换(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可是,如果某一个任务执行完的时间很短,假如只有几百甚至几十微秒(小于5ms),那么该任务执行完毕后剩下的时间里,就要等待这系统时钟中断的到来才能够进行任务切换么?

网友:
声明,我是初学者。我感觉非常小的任务放在高优先级任务里,或使用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任务。ucos对小的延时是没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遇到了,需要将任务的时间做到尽量最小,不过这个系统时钟中断的时间让我很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