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版电调的问题(求助pitolan版主)

楼主(2011-08-06):
正常的电调接飞控1.3用MKtools启动电机,一动那个滑块电调红灯就亮,电机没反应。重新上电后开头一切正常,再动那个滑块电调红灯又亮了。用别的电调又可以正常启动电机。请pitolan版主看一下是什麽原因。

网友:
请学习一下我写的“电调详细制作资料”,查看其错误代码,就能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电调打印信息正常没有错误代码呀,重新上电后电调绿灯亮红灯不亮,一动那个滑块电调红灯就又亮了电机也是没反应。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先谢谢了。

网友:
你有按“制作”烧一个自动启动及加减速的程序去试吗?用这个程序马达能转吗?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