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客户开发温控器,开发费报多少好呢,纠结中

楼主(2011-08-06):
给客户开发温控器,要求8路温度输入,液晶显示,485通信。客户用于工业控制的。
现在报价,怕太高吓跑人,太低自己吃亏,报多少好呢?请大家帮我把一下。

网友:
温控器,还是显示器?

网友:
关键是精度是多少

网友:
如果按产品卖1500rmb以上/pcs,带记录的价格更贵,如果卖方案,参照LS的2W以上吧。

楼主:
回一楼,是用黑白LCD屏192*64点阵那种显示温度值

楼主:
精度0.1°C就行了,范围也不大,-10~80°C,现在是卖方案的报价。
不排除可能顺便帮他们生产。

网友:
生产就不能叫顺便。

实验室的东西离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那得看哪个实验室了?

网友:
技术含量倒是不高,三两天的事情,但是钱还是要的,要搁我,最起码报它5W。哈哈。

PS:这种温控器对温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
18B20????一字排开很壮观啊
精度0.1°C就行了,范围也不大,-10~80°C
完全可以啊

网友:
老妖怪的51+18B20+MAX485,完全胜任了,^_^,超低成本啊

网友:
市场上很多这样的产品。几百元一个。
如果楼主技术一般建议低于1w,问题不是你报价多少关键是客户愿意多少钱买。
精度高抗干扰强要过认证除外。

网友:
0.1的精度,楼上可要想好了,有点难,就是能做,成本高啊

网友:
18B20精度是0.5度的,0.1度要点功夫哦。

网友:
报三万,让客户砍到2-2.5万,报低了肯定折本。。。

楼主:
想用AVR MEGA8的10位AD做啊,能达到0.1精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0.1的精度,楼上可要想好了,有点难,就是能做,成本高啊
我估计楼主说的应该是0.1的分辨率吧

网友:
你这个钱…赚不倒

楼主:
呵呵,差点搞混了,是做0.1分辨率的。不知道MEGA8能做到多少精度呢

楼主:
Mega8的绝对精度Absolute Accuracy是± 2 LSB,也就是4LSB,5V参考源,假定这个5V不算误差了,好像精度能够达到(5/2^10)*4LSB=0.02V,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术含量倒是不高,三两天的事情,但是钱还是要的,要搁我,最起码报它5W。哈哈。

PS:这种温控器对温度要求不高的。

敢问您年薪多少W,三两天的事情,也要报5W。整天就知道YY,看不惯。

告诉您,事情绝对不止三两天,价格也绝对没有5W。

网友:
做产品就好像做艺术品,要看级别,大师级的那是精品--天价。从楼主问的问题看,还是初级水平,还是少接工业级的活,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可千万别用在动车上呀。楼主可以报8000-10000的价格。

楼主:
如果测温范围是0~100°C,精度就是(100/2^10)*4LSB=0.4°C了,我靠!

楼主:
严正声明,不是用于动车上面的,动车上面出现任何事故与本人无关。

楼主:
回23楼,有机会岂可不接,不锻炼一下怎么长大呢?

网友:
温控器啊……
“监控”和“监测”两个词很多人分不清楚啊
还有是哪种工业现场,控制机构是什么。
控制核反应堆温度和控制空调间温度就不是一个概念,价格差远了
上面好多人问了,楼主也没回答

楼主:
是监控,其实也没啥,煮水用的^_^

网友(2012-01-04):
学习下,我也正要做

网友(2014-04-28):
宁可要跑,不能要少。

网友:
28楼正解....撸主这个只能算温度监测.....要是温控0.1,再加上relay控制....保证一周报废relay

网友:
控制能上0.1 不是普通的人能做的。

网友:
我这有现成的成品,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3):
你好问下空调温控器跟壁挂炉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
做功能和做指标是两回事,0.1度的精度想好再接吧

网友:
我也想要找人做热电偶的开发

网友:
淘宝上有类似产品,都是继电器输出控制,能做0.5度精度吗?我也有类似需求。

网友C:
现在别卖技术,卖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别卖技术,卖产品!

风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