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2R网络的20位电子音量电位器开发完毕

楼主(2011-08-06):
这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基于R-2R网络的20位电子音量控制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1分贝步进, 通过选择运放的增益, 可以实现 -120 dB - 0分贝 (运放增益1)或者 (-96)  - (+24) 分贝的音量调节。由于采用单片机控制, 增益可以任意设定,比如1分贝步进,3分贝步进,6分贝步进等。本音量控制系统具有 多种音量调节方式:
1、键盘调节:
   1)Up/Down 两键调节
   2)Axxx 直接设置音量大小
2、旋转编码器调节
3、红外遥控

除音量控制外,单片机系统还实现了
1、时钟
2、日历:100年日历(2000-2100)具有农历显示
3、切换讯源
4、多路定时

值得一提的是,除音量控制部分外,单片机系统仅有一片STC89C52 ,没有更多的附加电路和元件(当然键盘、旋转编码器、红外遥控接收头除外),系统非常简洁。采用网购的组件,成本小。

网友:
汗。。。20位~~~没必要的。8位都够了!

楼主:
8位? 用R-2R网络,可以实现的分贝数是:

48, 42, 39, 36, 34, 33,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网友:
哦,忘记了是R/2R网络了。

不过话说回来,需要那么多级么?
音量控制都是对数型的。。

这样一来,压根就没必要使用R/2R网络。

楼主:
即使是论坛上以前提及的16位, 可以实现的分贝数是:
96, 90, 87, 84, 82, 81,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以上分贝数都是负值,表示衰减),可见在最小音量时,间隔跳跃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做这种东东,主要是好玩,是一种探求,至于需要多少及,可以任意裁减. 我也看过对数衰减式,一: 不是恒定阻抗,二:是电阻难配.

网友:
一会儿俺把很久以前用电位器和电阻网络做衰减器的电路图发上来。

楼主:
现在有了单片机, 级数的多少,就是多或少用几片电子开关. 制作此板,我没有用洞洞板\面包板之类,嫌麻烦,直接让厂家做板子(当然也有弯路), 最担心的是噪音问题, 音量控制一般是最前级位置, 20位,用了10片DG413, 一片运放,3片74LS573, 40多个电阻,30个电源退偶电容(1-10uf钽电容),我想,还不知道用多大的输入噪音呢. 结果,主观测试,贴到音箱上听不到噪音.

网友:
级数多少,要看是否需要。

不知楼主是用按键方式控制音量还是旋钮方式控制。

楼主:
前面提过, 有四种方式: 按键UP/Down,  键盘输入, 旋转编码器, 红外遥控器, 都可以.

楼主:
按分贝步进,就是传统音量电位器的对数形式, 如果级数少,步进就不均匀,没有别的. 用级数多,就是为了精度,这不正是吾辈烧友的爱好和追求吗? 之所以弄这个,就是买不到多联的步进电位器(只有两联的).

网友:
板子的个头不小。

楼主:
板子是比较大,因为是DIY, 所以电阻选了1/2W(考虑电阻的热噪声), IC插座直插元件,如果手上功夫了得,可以用贴片元件做,板子会小得多, 眼睛不好,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R/2R网络,8位就是256级,但做成对数的,就没有几级了。。。估计你也是这个原因才搞这么多级吧?

我想你应该用过那种带档的音量电位器,那才多少级?不够用么?

话说如果你非要用R/2R的,还不如用D/A做呢。也有数字电位器可用啊

另,如果你真打算发烧,还是继电器吧,电子开关不理想。

补充下,用光敏电阻的方式也不错。

楼主:
步进电位器,关键是没有多联的,比如5联或6联,所以才弄这个.
数字电位器,我有啊,CS3310, PG2311, PG4311, 2000年就买了多片,一直放着.
成品数字电位器板,我也网购过(3片PG2311, 6声道), 最终敌不过诱惑,还是弄了这个.
继电器? 最早就是考虑的用继电器,也是8位的, 只是后来看了多个论坛,才改了主意.
倒是没有考虑过光敏电阻.

网友:
调节的时候是否有爆音?

楼主:
有轻微的"啪". 一是检查爆音的产生原因,二是试验用595串入并出锁存器, 可以实现统一的锁存输出.

网友:
用继电器输出才是发烧级的,,,楼主图片的只有那个R牛是发烧级,,,见过一块继电器输出的VOL,,,手拧,,,继电器就滴滴塔塔响.......价格4位数........

网友:
为什么要用 R-2R 电阻网络来完成,不能直接计算吗?

楼主:
私下认为继电器不见得就发烧,98年买了一台天龙的SVR3800功放,输出是继电器保护的,大约一年后就出现某些声道继电器接触不好的问题. 虽然这是个例,但说明继电器有此类问题. 现在微型继电器价格便宜, 造价比用DG413 还便宜, 我买的DG413是5元多点,而用便宜的继电器(比如HK4100F-DC5V-SHG)才一元多钱. 看DG413的导通曲线,在输入+/- 2V的范围内, 其导通电阻的不平衡度是很小的,实测其导通电阻越15欧姆左右,通道间的误差大约在2欧姆左右,也就是通道间不平衡度在-80分贝左右. 而用继电器,新的继电器的接触电阻50毫欧姆,可以忽略,但即使用精度1% 的金属膜电阻, 误差在100欧姆,早已超出DG413的导通电阻的量级和不平衡度。所以,无论从价钱还是实际效果,继电器都优势不大,这还没有算继电器的体积及驱动的耗电。拿上述的微型继电器来说,其驱动功率在0.20-0.36W, 若用20位的R-2R网络,每声道需要20个,耗电4-7.2W。

楼主:
为什么要用 R-2R 电阻网络来完成,不能直接计算吗?
请说的明白些,什么是“直接计算”呢?

回答前面那位朋友,用74LS595试验了一下,“啪”的声音还是有,但已经极轻微了,如果不是刻意留心,不大容易听出来,不过还是的分析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谈到元件发烧,我99年花2万买来马兰士SR-18 AV功放,重量30公斤,输出5*240W(6欧姆)。从去年开始DIY一个功放,已经花了1万多,还是一堆元件:有按照自己的要求(要求线径及空载而不是指定某个功率)制作的环变,5块功率板,若干大滤波电容,巨型的机箱(光机箱+变压器我就搬不动了),特氟隆线,还没有买优质前级,,,这有什么用呢,什么都追求“烧”而无结果。。。就如你见过的继电器音量控制,如果换成高级的继电器,一个20-30元,花费多少呢?这么高级的东东,与我们整个的系统是否相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俺前面说的算是白说了。。

你是因为用R/2R网络才需要这么多位。如果用对数网络是不需要这么多位的。不客气的说,纯粹是浪费。

话说,只需要6位就可以实现128级对数音量调整,你的20位能实现多少级?

好点的微型继电器价格比DG413稍微便宜,体积相当小,你说的一元多的,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了。
驱动功率确实是比半导体器件大,但这种电路本身就不是为普通音响用的,也并不在乎那点功耗。

输出保护最近几年也已经有用MOSFET的了,只是还不见有应用的产品。

楼主:
对数型的,对输入讯源而言,阻抗是变化的, 且这种线路的衰减分贝,与前级的输出阻抗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带来的问题有许多人阐述过. 用R-2R, 是恒定阻抗,与输入的信号成线形关系。

6位,只能实现64级,

20位?最小的几个分贝是:
120,114,111,108,106,105,104, ,而从大约101分贝开始,可以实现1.分贝的步进,从96分贝开始,可以实现0.5分贝步进,从87分贝开始,可以实现0.2分贝步进,从81分贝开始,可以实现0.1分贝的步进, 而从大约76分贝开始,可以实现0.05分贝的步进,,,

虽然是用了许多元件,但可以实现精细的调节,我不是说就一定需要这么细的步进,而只是强调这种线路的优点,而对数式,您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你不可能有那么精细的电阻值。况且,配合单片机,可以实现任意分贝的输出。

网友:
俺错了,6位是64级,这已经已经足够了。
我记得ALPS的双联电位器也不过是30多级吧?好像是不到40。

0.1%的电阻基本能满足对数音量控制的要求,价格也不太高。
况且,能满足声道平衡就可以了。

这东西不是需要有多精密。那么细的步进几乎是没什么意义的。

关于阻抗,这与后级的电路形式有关。如果后级电路对前级的输出阻抗那么敏感,也是有问题吧?

话说R/2R的网络,是俺在学ADDA的时候就想玩了的,但后来就是因为考虑不是对数关系才放弃的。呼~~一转眼快20年了。

网友:
这种R-2R结构的DA,如果电阻的一致性不好,尤其是高权位的电阻,DNL会变得很差吧。

PS:顶花生新头像

楼主:
听你的口气,咱们年龄都不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这个头像是俺在别的地方一直用的。国外论坛上用的最多。俺一共也没几个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像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 PGA2311 这款芯片怎么样,专用于立体声音量控制,-95.5~31.5dB 0.5dB步进

只用8位控制字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喜欢这种。分离度虽说标的很高,可俺不知为啥总是不放心,还是感觉单声道的好。

楼主:
我是OUT了,请问DNL是什么意思?

网友:
DNL是非线性差值,还有个INL的。

说白了就是,你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R/2R网络达不到要求。

楼主:
从原理图看,即使最高位电阻误差一倍,粗略估算其放大倍数也只改变一倍,故对电阻不是特别敏感, 况且正是由于R-2R网络简单易于实现才得到大发展. 原理及道理我也讲不出太多,都是学来的. 声明一下, 俺是石油勘探的, 现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网友:
R/2R简单,不意味着对电阻不敏感。
你搞上位机的,能计算出来你用这些电阻做出来的网络的线性度。

如果只是玩玩,咋做都可以,满足自己要求即可;
但如果是做产品,那就得不偿失了。

hifydiy那个网站的产品,就被俺批评过。。。那么大个的继电器,又没有屏蔽,汗~

才发现,有头像的话,帖子要高些。。哈~

楼主:
换句话说,如果电阻采用1%精度,则最大分贝误差约+/- (0.08 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原理图看,即使最高位电阻误差一倍,粗略估算其放大倍数也只改变一倍,故对电阻不是特别敏感, 况且正是由于r-2r网络简单易于实现才得到大发展. 原理及道理我也讲不出太多,都是学来的. 声明一下, 俺是石油勘探的, 现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由于采用了R-2R或C-2C型结构,使得高权值电阻的一点点误差,将造成末位好几位的误差。在2^n点附近,比如128、1024、2048、切换权值点阻,误差是最大的。1024值对应的电压甚至可能会比1023值对应电压要小。

由于分立元件的一致性差,非线性问题更严重。
换句话说,调节可能不单调。

楼主:
R-2R 网络的特点我们无须去探讨, 是否存在你所顾虑的问题,自然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去处理和解决, 我邮购了600个10K, 20K的电阻, 1/2W, 1%精度金属膜, 4分钱一个. 我只用数字表测量过一个电阻,看其是否超过精度要求,结果发现查不多. 然后将80个电阻分插到两个板子上, 将60个钽电容(10UF/25V, 0.40元一个)插上. 一口气焊接完, 程序输出110个分贝值(也就是110级),用HP的6位数字电压表检测输出电压, 输入1伏的直流电压, 诸档看输出直流电压,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2^^n的电压值,但输出是逐渐增大或逐渐减小的,两块板子均如此.

题外话, 我们是爱好者,如果一个电路需要高精的元器件支持才能工作, 这个电路还有利用的必要吗? 从音量控制的角度说, 这种电路是值得信赖的,否则,那么多D/A器件,不就是废品了吗, 要知道, 掩模生产的电阻,其精度并非很高. DIY就是一个过程: 进行一些试验,弄懂一些道理,确认一些悬念,最后是享受一下成果,我不认为自己DIY的东西能好过名厂的产品.

下面一图是中国音响DIY论坛的,我就搞不清他说的那句话:

"这个电路的关键就是每个节点的T型电阻网络,无论继电器打到A还是B,从输入和输出端往里面看,内阻都是固定的。
当多个这样的节点网络串联,无论你这个节点的继电器接到哪里,都不会影响后面和前面节点的衰减量状态。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你是被那帮家伙毒害了。。

这样吧,你输入固定电压,然后步进你的电位器,看看输出线性。

有数据才有说服力啊。

网友:
插一句,花生兄觉得用什么型式的电子电位器会比较好呢?最近也想搞电子电位器,向大家请教。

楼主:
现在的网络名词真是多啊, 前面一位朋友问有没有爆音,我还以为是音量切换时那轻微的"啪"声是爆音呢,刚才在百度上搜了一下,似乎是音量切换时突然出现的音量突变. 这种现象一般只出现在机械式步进电位器(所以,兜售者才强调先通后断,但时间长了难免接触不良,这一现象不可避免)、用继电器做电子开关的步进电位器上(由于触电的抖动和粘滞作用),而电子开关,切换速度在零点几微秒级。除非器件损坏,那种由于先天不足造成的“爆音”似乎不可能出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具体要应用到什么地方。话说电子电位器现在使用并不普遍。

楼主:
功放音响啊.音量控制. 现在还有多少音响产品,在音量控制方面不用电子电位器呢? 电视?微机?就连数字收音机都是啊. 还有几家功放还在用机械电位器(高端产品)? 原来引以为傲的ALP电位器, 还有几家厂商采用(发烧级)?

楼主:
如果觉得DG413还不够档次(比CD4066类好的太多了),可以考虑用MAX314, 可直接代换DG413 , 导通电阻最大10欧姆(实际7欧姆),通道间误差1.5欧姆, 通道内平坦度2欧姆. 不过贵啊,一片15-20元.
© Pin Compatible with DG411/DG412/DG413
© Low On-Resistance (6.5½ typical)
© Guaranteed RON Match Between Channels (1.5½ max)
© Guaranteed RON Flatness over Specified Signal Range (2½ max)
© Guaranteed ESD Protection > 2000V per Method 3015.7
© Crosstalk > 96dB at 20kHz
© Single-Supply Operation: +4.5V to +30V
  Dual-Supply Operation: ±4.5V to ±20V
© Rail-to-Rail Signal Handling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是在音响方面,本来想用继电器做,后来觉得体积比较大,后来看到了MAX5479,不足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爆音”一词在粤语中是很经常用的。

楼主:
MAX5477/78/79, 低电压小型元件(3X3MM, 4.4*5MM),线性电位器, 电子开关切换, 从失真\串音\等方面看还不错呢.

楼主:
MAX5477/78/79从性能看,比PGA2311/PGA4311差了不少, 且PGA2311是按分贝调节的(对数电位器),更适合音量控制. 使用此类集成音控集成,从实用角度看是不错的,但对于DIY者,就像中国的磁悬浮\高铁, 是人家的技术,拿来主义啊.  不能练手.

网友:
其实说到底,继电器之所以采用得越来越少,无外乎这么几个因素:

1、体积大
2、电流大
3、接触电阻
4、成本

但如果采用超微型的继电器,前两者都可以不用考虑。接触电阻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选择接触电阻低的型号,而且如果电阻网络的阻值合适,也不必考虑接触电阻的问题了。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成本了。不过话说回来,真要是发烧,还在乎这点费用?

此外,对数衰减电阻网络所用的电阻不便宜,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解决的,筛选呗。。

突然想起来,俺买的0.1%的电阻,还没用呢。手头的表没一个能测准的。。sigh。。。

网友:
烧友连用继电器做的电子音量都不怎么喜欢用,更不要说用模拟开关了。

网友:
我只关心性能,我觉得PG2311失真太大,电阻电位器低噪又太高,继电器不考虑,还未找到满意的方案呢!

楼主:
各位老大, 普天之下, 音量控制有几多呢? 电位器(普通的、高级的、手动的、马达驱动的)、步进式(用波段开关做的分级式、用继电器切换式,用模拟开关切换式)、还有前面“huayulian个 花生”提及的光敏电阻(这倒是全新概念); 有的用于衰竭信号实现音量大小的控制(大多数),有的改变放大器的增益(如运放类前级)实现音量调节。

用继电器切换和用波段开关切换,除了手动和自动外,其物理性能有差别吗?前者由于动作的时间问题,无论是先通后断还是先断后通,都不可避免的导致音量的瞬间起伏,况且随着所有次数的增多,簧片的接触会越来越松,噪音会越来越大,后者速度快,高级的镀金或水银开关,保证其接触电阻在几十毫欧姆,这点接触电阻与与其串联的若干K欧姆的电阻比起来,能有多大的影响?当然它也有寿命的问题,也有抖动的问题,也有触点断不开的问题。

模拟开关,似乎在发烧者眼力是十恶不赦之徒?!
放着国外天价的功放也采用模拟开关不说,单就原理和所用器件来说,真的有那么差么?

模拟开关,其基本原理大家都懂,就是利用MOSFET管的沟道电阻随控制电压的大小而变化。
多少工业级控制设备,如精密机床, 都是用MOSFET管做电子开关,其开关速度可达NS级。我们的音响设备比那机床还精密?
许多发烧级功放(名厂产品、DIY产品),其前级用MOSFET管,难道MOSFET管在此处可以工作,在模拟开关里就是垃圾?
有些名机,如金嗓子的许多型号,用若干对MOSFET管做功率级,难道这些产品是失败的?
要知道,无论是MAX的还是BB的电阻开关,每一片都不便宜,有些直接标着适用于高档AUDIO,这些垃圾货敢招摇撞骗?

一片PGA2311 也几十大元,赶上一对发烧名管了,这又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失真太大从何说起,BB手册上标明,失真:
LOW NOISE AND DISTORTION
120dB Dynamic Range
0.0004% THD+N at 1kHz (U-Grade)
0.0002% THD+N at 1kHz (A-Grade)

网友:
过会儿放重毒也是音频的,记得看喔

网友:
“我不知道失真太大从何说起,BB手册上标明,失真:
LOW NOISE AND DISTORTION
120dB Dynamic Range
0.0004% THD+N at 1kHz (U-Grade)
0.0002% THD+N at 1kHz (A-Grade) ”

这是1KHz的失真度,你看看10Khz时的失真度,相差不是一点点!所以认为失真度大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失真度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高了。

关键是,人耳对谐波失真的敏感度是有区分的,对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的听感完全不同。所以俺一贯坚持要用MOSFET。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种音量调整方式:斩波开关。

网友:
楼主的音量调整板,从实物看不是很严谨,看你只测量了DC性能,对于失真度有些怀疑,估计还不如用电位器来得好。

楼主:
-------------------------------------- 实测参数 -------------------------------------------------------------
输入电压    :二手稳压电源:1.06890(v)
电压测量    :二手的HP3468A台式万用表(5位半)
运放型号    :LF411C,     1元/片
    参数    :输入失调电压(mv): LF411A: 0.3-0.5,  LF411: 0.8-2.0,   实测:+0.205 (-70dB时),  +0.215(0dB时)
测量(校正)  :应用了输入失调电压(+0.207)
设置分贝  测量   测量(校正)     理论        输出压差     理论值的百分比  输出近似dB     分贝差
-------------------------------------------------------------------------------------------------
DB= 73, -0.000024, -0.000231,   -0.000240,    -0.000009         -3.580189%,        -73,  -0.30650
DB= 72, -0.000071, -0.000278,   -0.000268,     0.000010          3.683872%,        -72,   0.30215
DB= 71, -0.000105, -0.000312,   -0.000302,     0.000010          3.391568%,        -71,   0.30435
DB= 70, -0.000130, -0.000337,   -0.000338,    -0.000001         -0.433201%,        -70,  -0.02614
DB= 69, -0.000176, -0.000383,   -0.000379,     0.000004          0.990037%,        -69,   0.08523
DB= 68, -0.000217, -0.000424,   -0.000425,    -0.000001         -0.263820%,        -68,  -0.03142
DB= 67, -0.000273, -0.000480,   -0.000477,     0.000003          0.604690%,        -67,   0.04608
DB= 66, -0.000352, -0.000559,   -0.000536,     0.000023          4.243483%,        -66,   0.36949
DB= 65, -0.000399, -0.000606,   -0.000601,     0.000005          0.749720%,        -65,   0.07071
DB= 64, -0.000464, -0.000671,   -0.000675,    -0.000004         -0.576772%,        -64,  -0.04429
DB= 63, -0.000552, -0.000759,   -0.000756,     0.000003          0.337028%,        -63,   0.02609
DB= 62, -0.000660, -0.000867,   -0.000849,     0.000018          2.093400%,        -62,   0.18164
DB= 61, -0.000750, -0.000957,   -0.000953,     0.000004          0.397784%,        -61,   0.03950
DB= 60, -0.000861, -0.001068,   -0.001069,    -0.000001         -0.133563%,        -60,  -0.00732
DB= 59, -0.000965, -0.001172,   -0.001200,    -0.000028         -2.326887%,        -59,  -0.20019
DB= 58, -0.001135, -0.001342,   -0.001346,    -0.000004         -0.275343%,        -58,  -0.02369
DB= 57, -0.001279, -0.001486,   -0.001510,    -0.000024         -1.578957%,        -57,  -0.13837
DB= 56, -0.001510, -0.001717,   -0.001694,     0.000023          1.335955%,        -56,   0.11666
DB= 55, -0.001692, -0.001899,   -0.001901,    -0.000002         -0.121882%,        -55,  -0.00824
DB= 54, -0.001934, -0.002141,   -0.002133,     0.000008          0.387391%,        -54,   0.03359
DB= 53, -0.002155, -0.002362,   -0.002393,    -0.000031         -1.283100%,        -53,  -0.11314
DB= 52, -0.002475, -0.002682,   -0.002685,    -0.000003         -0.122536%,        -52,  -0.00957
DB= 51, -0.002805, -0.003012,   -0.003013,    -0.000001         -0.017886%,        -51,  -0.00164
DB= 50, -0.003180, -0.003387,   -0.003381,     0.000006          0.190296%,        -50,   0.01756
DB= 49, -0.003626, -0.003833,   -0.003792,     0.000041          1.069682%,        -49,   0.09203
DB= 48, -0.004044, -0.004251,   -0.004255,    -0.000004         -0.100388%,        -48,  -0.00892
DB= 47, -0.004572, -0.004779,   -0.004775,     0.000004          0.079550%,        -47,   0.00800
DB= 46, -0.005129, -0.005336,   -0.005357,    -0.000021         -0.397956%,        -46,  -0.03443
DB= 45, -0.005818, -0.006025,   -0.006012,     0.000013          0.219353%,        -45,   0.02040
DB= 44, -0.006552, -0.006759,   -0.006745,     0.000014          0.210357%,        -44,   0.01891
DB= 43, -0.007396, -0.007603,   -0.007568,     0.000035          0.468812%,        -43,   0.04096
DB= 42, -0.008288, -0.008495,   -0.008491,     0.000004          0.045205%,        -42,   0.00453
DB= 41, -0.009339, -0.009546,   -0.009527,     0.000019          0.200050%,        -41,   0.01769
DB= 40, -0.010493, -0.010700,   -0.010690,     0.000010          0.092123%,        -40,   0.00893
DB= 39, -0.011805, -0.012012,   -0.011994,     0.000018          0.149680%,        -39,   0.01356
DB= 38, -0.013272, -0.013479,   -0.013458,     0.000021          0.156014%,        -38,   0.01441
DB= 37, -0.014930, -0.015137,   -0.015100,     0.000037          0.242591%,        -37,   0.02205
DB= 36, -0.016755, -0.016962,   -0.016943,     0.000019          0.114884%,        -36,   0.01080
DB= 35, -0.018814, -0.019021,   -0.019010,     0.000011          0.057823%,        -35,   0.00593
DB= 34, -0.021145, -0.021352,   -0.021329,     0.000023          0.106409%,        -34,   0.01003
DB= 33, -0.023775, -0.023982,   -0.023932,     0.000050          0.209025%,        -33,   0.01897
DB= 32, -0.026699, -0.026906,   -0.026852,     0.000054          0.202070%,        -32,   0.01824
DB= 31, -0.029995, -0.030202,   -0.030128,     0.000074          0.244689%,        -31,   0.02197
DB= 30, -0.033635, -0.033842,   -0.033804,     0.000038          0.111002%,        -30,   0.01038
DB= 29, -0.037731, -0.037938,   -0.037929,     0.000009          0.023105%,        -29,   0.00275
DB= 28, -0.042416, -0.042623,   -0.042558,     0.000065          0.153708%,        -28,   0.01414
DB= 27, -0.047642, -0.047849,   -0.047750,     0.000099          0.207909%,        -27,   0.01872
DB= 26, -0.053440, -0.053647,   -0.053576,     0.000071          0.132646%,        -26,   0.01217
DB= 25, -0.060024, -0.060231,   -0.060114,     0.000117          0.194975%,        -25,   0.01766
DB= 24, -0.067374, -0.067581,   -0.067449,     0.000132          0.196049%,        -24,   0.01775
DB= 23, -0.075611, -0.075818,   -0.075678,     0.000140          0.185166%,        -23,   0.01670
DB= 22, -0.084835, -0.085042,   -0.084912,     0.000130          0.152935%,        -22,   0.01393
DB= 21, -0.095265, -0.095472,   -0.095273,     0.000199          0.208913%,        -21,   0.01878
DB= 20, -0.106876, -0.107083,   -0.106899,     0.000184          0.172261%,        -20,   0.01567
DB= 19, -0.120004, -0.120211,   -0.119942,     0.000269          0.224356%,        -19,   0.02014
DB= 18, -0.134425, -0.134632,   -0.134577,     0.000055          0.040643%,        -18,   0.00422
DB= 17, -0.150850, -0.151057,   -0.150998,     0.000059          0.039301%,        -17,   0.00408
DB= 16, -0.169286, -0.169493,   -0.169422,     0.000071          0.041726%,        -16,   0.00429
DB= 15, -0.190035, -0.190242,   -0.190095,     0.000147          0.077381%,        -15,   0.00739
DB= 14, -0.213271, -0.213478,   -0.213290,     0.000188          0.088290%,        -14,   0.00832
DB= 13, -0.239339, -0.239546,   -0.239315,     0.000231          0.096336%,        -13,   0.00904
DB= 12, -0.268042, -0.268249,   -0.268516,    -0.000267         -0.099425%,        -12,  -0.00798
DB= 11, -0.300880, -0.301087,   -0.301280,    -0.000193         -0.064107%,        -11,  -0.00490
DB= 10, -0.337750, -0.337957,   -0.338042,    -0.000085         -0.025083%,        -10,  -0.00151
DB=  9, -0.379030, -0.379237,   -0.379289,    -0.000052         -0.013716%,         -9,  -0.00053
DB=  8, -0.425230, -0.425437,   -0.425570,    -0.000133         -0.031173%,         -8,  -0.00204
DB=  7, -0.477220, -0.477427,   -0.477497,    -0.000070         -0.014636%,         -7,  -0.00060
DB=  6, -0.532610, -0.532817,   -0.535760,    -0.002943         -0.549231%,         -6,  -0.04718
DB=  5, -0.598220, -0.598427,   -0.601133,    -0.002706         -0.450091%,         -5,  -0.03852
DB=  4, -0.671360, -0.671567,   -0.674481,    -0.002914         -0.432030%,         -4,  -0.03695
DB=  3, -0.753900, -0.754107,   -0.756780,    -0.002673         -0.353192%,         -3,  -0.03008
DB=  2, -0.845770, -0.845977,   -0.849121,    -0.003144         -0.370238%,         -2,  -0.03157
DB=  1, -0.949430, -0.949637,   -0.952729,    -0.003092         -0.324533%,         -1,  -0.02759
DB=  0, -1.066080, -1.066287,   -1.068978,    -0.002691         -0.251728%,          0,  -0.02126

楼主:
"楼主的音量调整板,从实物看不是很严谨,看你只测量了DC性能,对于失真度有些怀疑,估计还不如用电位器来得好。 "
从实物看不是很严谨,不知什么意思? 再者,这是第一次做板子.
之前,我没有声明过测试参数,只是说过没有听到噪音, 我也没有失真度测试仪. 上面的数据也是直流线形测试.
原则上说,任何电子音量控制, 在失真和噪声方面都可能比不过电位器(如果制造质量过关, 前级输出阻抗够低,后级输入阻抗够高的话),因为它没有引入有源元件.

楼主:
2010年12月从淘宝上的"伟良音响",买了"F9--可能是世界上最顶班的6声道音量遥控套件 ",如下图:

本想也进行上面的测试,无奈它的输入是通过电容的,懒得测了,接到音响上,音源分别接到两种音控板,通过一个纽子开关进行输入切换到功放, 音量都调到某一分贝(如-13 dB), 在我的笨耳朵听来,在切换的过程中,不但音质没有变化(人声、歌曲), 连音量都没有跳跃,还曾认为开关接错了.

网友:
我更侧重性能,不再妄加评论了。
电位器的效果没有想象那么好,据某大虾测试,好点的电位器经屏蔽处理低噪-100db左右(记忆原因,不保证数据准确性)。
另外我也买了该家的PG2311音量控制板,2声道的,不过买了好久了一直没用过;后来想做遥控马达电位器音量控制,准备了物料,却一直未开工。

楼主:
希望共同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1-10-06):
我也有用繼電器來切換音量的作品.
說句實話,我不太信任用電子開關,DC測量是沒有問題,但對音頻可能就另當別論了(指頻率特性有問題).
可能有相位或其他的失真.我還是相信模擬開關的方法.
玩音響的人有體會,換不同品牌的電阻都會嚴重影響音質.何況是用電子開關的方式來切換呢.還是老老實實用模擬開關的方式做吧.
功放中用的保護繼電器容易出問題是因為其吸合瞬間電流太大了,很容易造成觸點電阻變化.
但在音量中應用情形就完全不一樣,其觸點承受的電流基本是可忽略不計.唯一影響是機械吸合次數造成觸點的表面磨損,從而影響頻率特性(注意不接觸電子的變化,接觸電阻的毫歐級變化造成的聲壓變化相信人耳是感覺不到的,但頻率特性的變化對音色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我沒用過電子開關自作的音量點位器,所以也是憑想當然的看法來評價.
音量點位板其實是非常難設計的,主要是布板難度極高.很難所有的走線完全統一,平衡,走線不統一平衡就容易誘發分佈電容和感抗不一致,從而影響音色的表現.這比單純從直流阻抗來考慮難多了.
還有另一個致命缺陷是音量板通常都體積不小,怎樣做好屏蔽也是個大問題.搞不好音色还不如小日本的音量專用電位器音色效果好.
再有用網絡電阻,完成音量調節,我並不認為是最發燒,最發燒應該是獨立分壓,信號在任意時候只經過兩個分壓電阻.但這樣弄開關觸點更多了,電阻更難配,布線更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