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FPC 柔性板的问题-电容触摸

楼主(2011-08-07):
想打样一些柔性的FPC 用于电容触摸;但是从来没有做过FPC的板子,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柔性板和PCB连接是不是有专门的插座,那种插座叫什么名字啊?
2.设计是不是和一般的单面PCB一样,画好图给厂家就可以了? 接口的地方怎么画呢,是不是和一般的PCB一样画出喷锡的线就好?
3.能否定制带单面不干胶的FPC,直接粘在面板下面?
4.大小 2X7 CM的板子打样大概多少钱,能不能推荐几家靠谱点的厂家?

谢谢大家!

网友:
1,看看手机拆解图,呵呵。如果插座,一般是接插部分单面,加强。不过,低成本考虑的话,还是1.27mm间距单排孔,焊接到电路板好了。
2,电容触摸,最好双面PFC。 和双面PCB的设计是一样的。同样输出gerber文件。
3,当然可以的。
4,大概200元左右。

网友:
学习学习!做个FPC还这么多讲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看看手机拆解图,呵呵。如果插座,一般是接插部分单面,加强。不过,低成本考虑的话,还是1.27mm间距单排孔,焊接到电路板好了。
2,电容触摸,最好双面pfc。 和双面pcb的设计是一样的。同样输出gerber文件。
3,当然可以的。
4,大概200元左右。

谢谢,另求靠谱的厂家.现在最怕找厂家了.

网友:
看看这个网店 http://store.taobao.com/?user_number_id=63792380 ,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了,好像就是这个坛子里的。

网友:
1、FPC插座就是干这个用的。有很多样子。引脚数、封装形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