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怎样联机共享文件???

楼主(2011-08-07):
两台电脑通过串口或者并口怎样联机?
实现共享文件。
我的是XP系统,
我在网上收到一个可以用串口连接的,但是WIN98系统的。

网友:
做根串口_交叉连接线
电脑A -- 电脑 B

Rx  ------  Tx
Tx  ------  Rx
GND ------ GND

电脑上就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 不过速度够呛...

不如做根交叉网线通过网卡共享.

网友:
串口就用超级终端吧,收发反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两个电脑 一个做热点 另一个连接 然后用飞鸽传书传东西。
或者直接用网线桥接,然后用飞鸽传书
或者组网,直接在网上邻居共享

网友:
直接拉根网线   双机互拷文件46MB/S   (两台都是1Gb/100M网卡)

网友:
交换机组网

网友:
串口并口都可以。都是交叉线。安装一个netxxx协议。有的系统自带。当年靠它在98下联网打帝国时代。那年头网卡都死贵,更不论集线器,交换机简直是天价。

网友:
都有网卡才好,然后做根交叉的网线,设置IP地址,就可以共享了,这样会用并口或者串口要快好多

网友:
现在的网线不用交叉。

直接找一条网线将两个电脑连起来,然后将IP设置为同一个网段的。也就是前三段相同。

两个电脑同时开飞鸽,就可以相互传了,速度达到10Mbyte/s以上。也许更快些,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网线不用交叉。
直接找一条网线将两个电脑连起来,然后将ip设置为同一个网段的。也就是前三段相同。
两个电脑同时开飞鸽,就可以相互传了,速度达到10mbyte/s以上。也许更快些,够用了。

可能吗?物理层实现不了,发送与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并口都可以。都是交叉线。安装一个netxxx协议。有的系统自带。当年靠它在98下联网打帝国时代。那年头网卡都死贵,更不论集线器,交换机简直是天价。

我用串口线:
Rx  ------  Tx
Tx  ------  Rx
GND ------ GND

请教详细的设置方法。

网友:
楼上的都对,还有一种USB连接线,就插两台电脑的USB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交换机共享NG的人漂过

话说现在网线不需要用交叉线,设备都是自适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网线不用交叉。
直接找一条网线将两个电脑连起来,然后将ip设置为同一个网段的。也就是前三段相同。
两个电脑同时开飞鸽,就可以相互传了,速度达到10mbyte/s以上。也许更快些,够用了。
可能吗?物理层实现不了,发送与接收

要千兆网卡才可以,可以自适应

100M的好像不行

网友:
直接用网线就可以传输了
WINDOWS XP在局域网里使用网上邻居,进行电脑间的互访、共享文件传输和打印机共享的方法(其它系统类似)(全部要共享的电脑都要进行设置)
1、开通GUEST账号
(控制面板→用户账号→启用来宾账户GUEST)
2、设置在同一个工作组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更改→工作组(需要重启))
3、安装网络“服务”协议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属性→常规→直接点击“安装”→服务)
4、运行一次“设置家庭和小型办公网络”
(控制面板→网络安装向导;或网上邻居→设置家庭和小型办公网络)--启用共享文件
5、共享要共享的文件或文件夹
(右击要共享文件夹,选“共享与安全”→勾选“在网络上共享这文件夹”;或者把要共享的文件,复制到共享文档里去)
6、共享打印机
(右击要共享的打印机,选“共享”→勾选“共享这台打印机”)连接好之后,在地址栏输入他的IP也可访问他共享的(就是本地连接属性里的IP)
在设置本地连接属性里的IP时,最好手动设置,不要自动获得。
点击网上邻居--察看工作组计算机,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我两台电脑共享文件从来都是拿网线,然后开共享,互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路由器等其他设备的话,两台电脑直接一根普通网线连接好像不行吧。我记得,以前用交叉线,才能一根线连两台电脑。

还有正常飞鸽传书的速度好像也才10M/S来着。

楼主:
我在网上收到一个方法,但试了3次都不行;
如下:

要建立直接电缆连接
单击开始,单击控制面板, 并双击网络连接。
在网络任务下,单击创建一个新的连接,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设置高级连接,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直接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择该计算机在通讯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该计算机上有您想要访问的信息,请单击主机。 如果该计算机想要访问其他计算机上的信息,请单击来宾。

要设置主机计算机
单击要用于连接的连接设备(并口、串口或红外端口),然后单击下一步。
通过选择相应的复选框将访问权授予允许进行连接的用户,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完成结束配置过程。

要设置来宾计算机
输入一个名称来标示连接,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要用于连接的连接设备(并口、串口或红外端口),然后单击下一步。
确定该连接是否可以用于所有用户(单击任何人使用),或只供您使用(单击只是我使用),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完成结束配置过程。

注意
要创建作为主机的直接电缆连接,您必须以 Administrator 或 Administrators 组成员的身份登录。 来宾直接电缆连接不需要管理员级别的权限。
如果在创建连接时将连接指定为主机,则在“网络连接”文件夹中连接显示为传入的连接。
通过在“网络连接”文件夹中复制,可以创建多个直接连接。 然后可以重新命名连接并修改连接设置。 这样,就可以容易地创建不同的连接来适应多个端口、主机计算机等。
直接连接可以绕过验证要求。 这对手持计算机等设备很有用。 您必须在传入的主机连接中配置该设置。
如果使用串行 (RS-232C) 电缆创建了直接连接,将启用在“新建连接向导”中选择的端口,供使用空调制解调器的连接使用。
如果在创建直接连接时以 Administrator 或 Administrators 组成员的身份登录到了计算机,可以看到一个可供选择的连接设备列表,这里包括了计算机的所有并口、安装并启用的红外端口以及 COM 端口。 如果以 Administrators 组成员之外的用户身份登录并创建了直接连接,则设备列表中包括了计算机的并口、安装并启用的红外端口以及配置了空调制解调器的 COM 端口。 如果需要使用 COM 端口进行直接连接,请要求系统管理员通过使用“控制面板”中“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工具用空调制解调器配置计算机上的一个 COM 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整一天了还没解决啊? 其实我在一楼给你想的两个办法都是挺简单的呀, 哪里有你搜到这个那么复杂哟~~~

1. 通过串口:
1). 买一根串口_交叉线, 没有的话那直通线剪断, 自己按照我1楼的接法重新接一下线序;
2). 两头分别接两台电脑的串口
3). XP 的话打开 超级终端
4). 建新连接, 主要设置一下 端口 (一般主板上的是COM1), 波特率, 停止位什么的, 两台电脑除了端口号可以差异其他参数要一致
5). OK, 就这么简单

2. 通过网线:
1). 还是买一根交叉网线
2). 分别插到两台电脑的网卡上
3). 两台电脑的IP设为一个网段 例如 192.168.1.2; 192.168.1.3;, 子网掩码什么的默认即可
4). 同操作局域网中的电脑一样 共享文件/网上邻居 任意都行

网友:
通过串口的话 -- 超级终端设置步骤:
默认开始菜单中的位置

首次运行设置位置信息, 其中区号随意即可

单击 确定

给新连接起个名字

选择串口

设置波特率等, 这一步两台电脑要设成一样的

发字符直接敲, 要发文件到传送菜单下

网友:
通过网线 -- 就一步: 设置 IP

网友:
网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估计比较老的网卡不能直接平行线互联,

但是我的两台笔记本都是可以用平行线网口连接,1000M,飞鸽传输好象是40M字节/S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果没有路由器等其他设备的话,两台电脑直接一根普通网线连接好像不行吧。我记得,以前用交叉线,才能一根线连两台电脑。
还有正常飞鸽传书的速度好像也才10m/s来着。

台式机不清楚,但是新的笔记本网卡都是自适应的,因此不论交叉,直通都是一样能用

网友:
一根网线搞定。以前两台笔记本,正常顺序的交叉性就可以,老的台式机,好像是做水晶头的时候顺序不反还是怎么来着,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根网线搞定。以前两台笔记本,正常顺序的交叉性就可以,老的台式机,好像是做水晶头的时候顺序不反还是怎么来着,忘了。

确实,老式的台式机的水晶头是要反过来的。
我也觉得,不就是一根网线的事,怎么搞了一天~~

网友:
用飞秋怎么样

网友:
飞秋和飞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根串口_交叉连接线
电脑a -- 电脑 b
rx  ------  tx
tx  ------  rx
gnd ------ gnd
电脑上就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 不过速度够呛...
不如做根交叉网线通过网卡共享.

谢谢,按照你提供的方法1已经可以解决传输文件问题。

不交叉网的原因是,我有台电脑要上网,另一台不上网;
所以一台网口被占,只能用串口或并口了。

我最初的想法是 建立一个网上邻居的共享文件夹,
通过串口随时访问共享文件夹的内容。

楼主:
如果两台电脑都可以上网,用QQ都可以随便解决一般文件了,何必其他麻烦。

楼主:
超级终端,试了一下文件传输,这个速度蛋痒……
用18分17秒 传1028K

网友:
用网线比串口速度快了不知道多少倍,现在谁还用串口双机互联啊?

网友:
硬盘拆了,挂上了。这样比较快。

网友:
都是台式机的话,楼上的方法最好!

网友:
在这个时代,发现还有用这么老的方法传输文件的。 路由器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