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8-07):
遇到一个基准源的原理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下图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输入2.7-5.5,输出5V

基准源电路图 (原文件名:基准源.JPG)

网友(2011-09-26):
当输出大于5V时,k1闭合,k2断开,Vin对Clfy充电,此时Vout靠Cout放电维持输出电流。当输出小于5V时,k2闭合,k1断开,Clfy电压叠加Cin电压(这就是为什么输入可以低到2.7V而输出可以达到5V的原因)对Cout充电维持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