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激--光定位怎么是这样的,能自己调吗

楼主(2011-08-07):
手机拍的 不合适就删了

网友:
质量问题。。。。。
看来某位工人要扣工资了

网友:
这个还好吧。
其实也只是辅助对位用的,只要一字线是好的,就可以了。
肯定可以自己调的。

网友:
好像要用那把神奇的六角才能调的吧,莫大说如果自己调,肯定坏,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