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13公斤的重稳压电源,500元,不知值不值,上图

楼主(2011-08-07):
买了台13公斤的稳压电源,500元,不知值不值,多图:

总重十三公斤,快递来时累了半开才搞到桌上....
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
是新的还是旧的,怎么看到长锈的螺丝了,另指标不详。

网友:
能用或简单修一下就能用,就值

网友:
看来搞这行的都喜欢拆拆,弄回来还没捂热就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看搞这行的都喜欢拆拆,弄回来还没捂热就拆了!:)

没开机前就拆了,不然不敢开机.拆开后看里面热缩管,焊接啥的都没问题才开的机.测量了下,精度还行,纹波和电池差不多了...

网友:
500块。。。。能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功率多大?我们实验室前段时间买过  双路30V/5A+单路5V/3A的电源 价格7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功率多大?我们实验室前段时间买过  双路30v/5a+单路5v/3a的电源 价格750

双路30V,5A,第三路5V,3A.

网友:
CW的,还可以 公司的线性电源就这个

网友:
LONGWEI 还行吧。价格稍微贵点。

网友:
应该是香港龙威的电源,30v5A的
这个绝对值,上次一个供应商报个30V3A的都要1K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香港龙威的电源,30v5a的
这个绝对值,上次一个供应商报个30v3a的都要1k5

是的,香港龙威的.报价就500,另加了50元的运费到的.
确实非常重.但对电源没有研究,所以请大家鉴定.

网友:
值了,变压器,外壳就值不少钱,自己做也差不多了。

网友:
和我用的一样

网友:
我们实验室的好像也是这个 感觉还行   标价写1000

网友:
我收了个固纬的3303也要550,感觉你的超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拍的PP不错,想知道用的是哪款相机??

网友:
我们这有4台。可能是假冒的龙威。价格全新600元。

网友:
好东西啊,我实验室用的也是这款。

网友:
自己花钱自己简单使用,值了。否则的话,不值。
双路30v5a加满载,试试看就知道了。偷工减料的地方多了,一分钱一分货,其他不多说了。

网友:
楼主,我刚300元淘了外观跟你一样的电源,双路30V3A的,不过卖家说只剩下两台,有一台有温控风扇,但外壳不太好,一台没有,外观可以,不知道值不值,钱打过去了,货还没发,我叫卖家先拍照片给我对比看看以便决定买那台,不过,全新5A的才500元,好像买旧的300元不值。

网友:
含运费就值了!

网友:
不含运费,运费要50元,

网友:
不错,我感觉值,你可以上淘宝查下型号和行情。

网友:
香港龙威TPR-3005-2D 双路可调数显直流稳压电源 (30V/5A)
特点
  1.数字显示输出电压和电流。

  2.高精度稳压、稳流、输出电压、电流可从0到标称值之间连续可调。

  3.带负载能力强。

  4.具有限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

  5.纹波低、噪音低。

技术指标

型号
  TPR3002-2D
TPR3003-2D
TPR3005-2D

输入电压 220V±10%
频率 50/60Hz
输出电压 连续可调DC: 0- 30V
输出电流 连续可调DC: 0-2A 连续可调DC: 0-3A   连续可调DC: 0-5A
保护 电流限流保护及短路保护
电源效应 ≤0.01%+2mV
负载效应 ≤0.01%+2mV
纹波和噪声 CV ≤1mV(RMS)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温度 <90%
表头指示 数显

网友:
变压器质量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何以见得?估计变压器也是省钱的来源。

网友:
E形变压器,会不会漏磁比环形的严重?

我用的线性电源都是环形的,外面还有层金属箔,看上去就像个苹果那种  :)

网友:
我有一台交流稳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料很足!

网友:
电源做的非常工整了,变压器甚至比安捷伦的表面还工整,但是用料太小气了,散热器就那么一个薄铝片,功率管很危险,变压器硅钢片很厚,是非常便宜的材料了,发热量大,导磁率低。
里面的微调电位器就是普通半裸露的碳膜电位器,时间长了受潮很容易接触不好,连3296都舍不得用。
不过呢,500元的价格还算不错了,厂家也很薄利了。

网友:
呵呵

我也就觉得散热片有点太薄了,其他,看不出来。

网友:
不错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  30V 3A 两路 + 5V 5A  好像当时买的 580元 没拆过!

网友:
基本上很值!不过看一下是多少W的!

网友:
这电源我也有一台,在它的右侧即5V输出的正端子旁边竖着掏了个长条孔,加了一个USB-A的扁座,里面有苹果的充电电阻和1A的自恢复保险,可以给移动设备充电或为实验设备供电。做完后看着像原装的似的,让N多人羡慕呵。该电源我认为不方便的地方是,独立的5V输出虽有过流保护而没有相应的指示,认人不爽。

网友:
楼上再给电源加装一个5v电压电流显示吧

网友:
这个电源在关电时有很大的过冲小心啊

网友:
很便宜啦!北京要750元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新买的呀!是新品。很值得哟。我们经销商进货都比这高多了!

网友:
仿固纬3303

网友(2011-09-09):
引用图片【楼主位】guanggaoren

引用图片【楼主位】guanggaoren

引用图片【楼主位】guanggaoren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500元,超值了!

网友:
还有这等好事!那里收的介绍一下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台电源说明书是写:香港龙威仪器仪表公司,其实是在东莞注_册的龙威电子加工厂,专门山寨别人的电源、仪表产品,质量极差
!看图片就能看出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生产场地在东莞塘厦,没有正式工厂,是自建的居民房内生产的。质量就不说了,你懂得。。。。

网友:
导线就是一坨啊!

网友:
是这个价钱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好像以前学校有的电源!! 也是那么大个!!

网友:
和猪肉价格差不多。值了。就看极限使用时的情况了,这电源我用过,外观一模一样。中间俩按钮组合 独立、串联、并联。

网友:
我用的电源外观好像跟你这个一样,噪音小,还不错。

网友:
这电源便宜,绝对超值,不过做实验,开关机时要小心了。

网友:
想收个 二手固纬 电源 自己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电源便宜,绝对超值,不过做实验,开关机时要小心了。

飘过

曾经被过冲烧了整套样机……

网友:
ls的和我有相同的经历,惨啊

网友:
感觉想旧的。应该值了

网友:
螺丝都生锈了,应该是翻新机

网友:
电源价格还凑合吧,还好我几年前下手了台 固纬 GPQ-3030D ,四路的,价格 500 多,用着很不错!本来自己用金封317/337+数显电流/电压表做的双路电源都完成了80%的工作量了,买了 固纬 GPQ-3030D 后就只能把自制的这台放到纸箱里包好,看退休后有空再把它做完吧!

网友(2011-10-11):
加满负荷试一试看看变压器温升怎么样。

网友:
怎么和我们学校的绿扬的一样?

网友:
这个,自己再摸摸就不错啦,换点可靠的原件

网友:
有销售龙威、安泰信、兆信等品牌电源的就知道,龙威产品也是走低价位路线的;不过相对其它同价位品牌来讲,用料还算是厚道了,特别是变压器很实在;只是外观做工实在不敢恭维。。
至于一般稳压电源的过冲现象,各低价位机型都是一样有的,只有严格按开机调压再接负载、断开负载再关机这样的顺序才能保证无事了。。

网友:
这种结构热稳定性不好。买了一个安泰信的就是这样的。用的时间一长数就会变。
固伟的有一个散热片在外面,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手头宽裕的话整个固纬的,否则的话这个也不错,大不了碰上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北京大华的

网友(2011-11-30):
在中国人的眼里还算可以;但是日本人30年前都嫌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