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方向控制』请问使用全串口中的RTS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11-08-07):
最近在做485的接口板,翻了很多老贴,发现485的方向控制基本上是通过对TX信号反向来实现的,优点是只要软件收发配合得当,就能实现485的自动方向控制而不产生冲突,缺憾是速率不能太高

对于485应用,我们所需要的方向控制信号是这样的:
1.平常芯片打在接收状态,控制信号一直是低电平(这也是使用TX反向流控时加下拉的原因)
2.要发送数据,控制信号变为高电平,485芯片发送功能使能,待数据发送完毕后控制信号变低。也就是说,控制信号应该是由发送开始与结束行为触发的

如果接入485芯片的前级串口是全串口而非三线制,那么有没有另一种方法能控制485的方向?
我去找了moxa公司的产品介绍 http://www.moxa.com.cn/product/Transio_A5253.htm
该页最下方提到,可以使用RTS信号做485的流控

在我的项目中使用的是16c550将isa总线的并行数据转成串行输出,我查看了芯片对于RTS信号的定义
RTS:请求发送 - 当本端接收器FIFO空时,该信号使能(低电平),请求对方发送数据;当本端接收器满时,该信号不使能,请求对方终止发数;管脚时序图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该RTS信号受接收寄存器控制,与我所期望的不相符,不能作为485芯片的方向控制信号

请问,究竟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使用RTS来完成485的自动流控?
谢谢~

网友:
用美信的自动收发485芯片,5V的!

MAX13487E/MAX13488E

网友:
是可以的没问题,如果是上位机程序,串口dcb可以设置为rts自动换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您说的那种状态下,是否是把RTS当作一个IO来使用,通过上层软件来控制,而抛弃了RTS原有的信号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我这小项目上边要求必须用max485 T-T

网友(2017-05-17):
mark, 正在做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