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为什么没有波形

楼主(2011-08-07):
为什么不出波形啊?是我看人家最后加入的文件很多,我为什么就两个啊?是不是没波形和这个有关系呢?

楼主:
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什么有了这几个波形的名字,右边怎么没有波形呢,我看人家波形名字前边的好像是绿色的,我的为什么是红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示error loading design
额 你还是找个教程学学吧 现在这样有点费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什么有了这几个波形的名字,右边怎么没有波形呢,我看人家波形名字前边的好像是绿色的,我的为什么是红色的?

你有没有写过testbench测试脚本啊~?我在看特权同学的视频的时候,他都是先写测试脚本,再打开modelsim-altera的啊~
我也是最近开刚开始接触fpga,说得不对的地方也请原谅

网友:
你写输入代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