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懂SPI!!!请指点下。

楼主(2011-08-07):
我一直想用用有SPI接口的MCU与其他的SPI接口的器件(如nRF24L01,DS1302等)实现数据通信。但是我对SPI是又好奇,又可怕,真不知道怎么操作SPI。以前用8051单片机模拟DS1302的SPI时序,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样写? 对于有SPI接口的MCU,我就没办法, 不知道怎么用自带的SPI口? 真的很希望懂一些SPI的大侠讲解下。我在此先万分感谢了!!!

网友:
stc12c5a60s2带硬spi,你连spi软件模拟都实现不了就劝你别去碰240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才想听听你们的讲解,软件模拟与硬件SPI有何区别。

楼主:
我真的很想学SPI,但是很茫然啊。希望大家帮帮忙,指引我入门 SPI!!!

网友:
说白了就是玩时序呗,建议先把时序图弄懂,理解什么是时序

楼主:
我现在对SPI的理解是:四线制(也可少SS线),SCK是主机控制的时钟线,MISO是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OSI是主机输出从机输入,SS是低电平有效从机选择线。SPI是边沿触发数据传递(CPOL=0是上升沿,CPOL=1是下降沿),传送格式是高位在前,地位在后。额,说直接点就是,2个移位寄存器数据的转移(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不清楚CPHA的作用,好像影响数据的传递格式?求解。
    时序,我稍微懂一些,也看了好久。但是始终不知道用stc12c5a60s2的硬SPI控制的SPI,实现无线的数据传送。我有nFR2401的程序,是SPI的,但是始终看不懂。
程序如下:(实现nRF2401的232通信的发送源代码)  求讲解。用SPI实现无线232通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3;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2;
sbit        CE            =P1^1;
sbit        CSN                =P3^2;
sbit        IRQ                =P3^3;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3=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蜂明器***************************************************
sbit         BELL=P3^4;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发送缓冲区*********************************************
uchar T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0;
    init_NRF24L01() ;
        led0=0;led1=0;led2=0;led3=0;
        P0=0x0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10000);      //可变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emp++;
                }

}

网友:
这........有什么好看不懂的- -||。
楼主还是自己写过spi协议的。。

楼主:
可能是自己不敢看或者什么的吧,你们这样一说,我得硬着看下去。非得看懂!~

网友:
2401无线通讯。。。。很搞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阁下有感觉啊。能说下经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来阁下有感觉啊。能说下经验么

软件都可以模拟出????你硬件还不好做?????无非就是读写几个寄存器,,,,比软模拟简单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写出这样的程序的,说你不会s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软件还难些?我真的是被那些寄存器搞迷糊了。。。 还有,那程序不是我写的。这是用硬件SPI写的。我看的被他搞迷糊了,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东东。。。 有木有谁能解释下。。

网友:
有人说过,SPI就四个字:挤来挤去

网友:
四种模式。

网友:
"程序如下"

the particular piece of code uses software spi. the entire code is written around SPI_RW().

SPI_RW() sends a byte and then receives a byte from the slave.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swap out SPI_RW() and write it so that it uses the chip's hardware spi.

the rest of the code is independent of how the spi bus works - as long as it works.

网友:
我以前也纠结过。。。。后来觉得没什么好纠结的。。。。如果是软件模拟spi时序,那无非就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读写。。。1个字节8位。。。你控制一下sck就行了,操作的时候片选cs拉低咯~
如果是硬件串口spi接口,那你就看看你用的芯片的spi时序是哪种?~一共有4种模式,你要设置是第一个时钟沿读写还是第二个,还有要设计总线空闲是时钟线拉高还是拉低,就行了呀~然后套用一下里面的 spi write byte和read byte之类的就可以了,然后就去访问寄存器呀,我的主页里面有个nrf24l01的程序,也是根据别人的硬件接口改成我自己的软件模拟时序的,我用的是c8051f340/330系列的单片机,
祝你好运,早日搞定这些基础问题

网友:
...程序写得不错...不知你是那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很好,可能我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你的主页?我怎样去看你的主页?方便透露么?

网友:
楼主,刚看一资料,所说的是CPOL=0表示串行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CPOL=1则为高,他不影响传输协议。CPHA=0表示串行时钟在第一个电平变化时数据被采样,CPHA=1时在第二个电平变化时数据被采样。

网友:
sbit         MISO        =P2^7;

sbit         MOSI        =P2^2;

sbit        SCK            =P2^5;
sbit        CE            =P2^6;
sbit        CSN                =P2^3;
sbit        IRQ                =P2^1;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char TxBuf[20];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int x,y;
        for(x=110;x>0;x--)
           for(y=i;y>0;y--);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 = 1;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0);
}

这是我们刚做的24L01,调通了,不过程序看不懂,共研究。

网友:
去看看对应mcu的资料,类比一下串口就知道了。

网友(2014-05-01):
学习学习,我也正在搞nrf24l01

网友:
CS 选通从机
SCLK 是两个对象之间通信的时钟
MOSI,主输出,从输入,在SCLK的上升沿把数据发送给从机
MISO,主输入,从输出,SCLK的下降沿读入此线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