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TWINT无法置1

楼主(2011-08-07):
在下最近再调avr单片机与陀螺仪的IIC通信,但是在发送开始码后,程序就不动了,通过AVRStdio调试发现,是TWINT位无法置位的缘故:

    TWCR=0XA4;                   /*启动总线*/
    while(!(TWCR&(0X80)));
TWCR中已经给TWINT置位了,但是在while循环中,通过调试发现TWINT位一直是零,并没有置为,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的IIC初始化为:
void twi_init()
{
    TWBR=0X20; //TWBR必须大于10
        TWSR=0;  /*预分频为0,TWSR的0、1位决定分频,2未定义,3~7设置状态*/
        TWCR=0X44;
        SREG |= BIT(7);
}

网友(2019-11-04):
你好,最近也刚好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你后面有找到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