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AD9850好坏

楼主(2011-08-07):
请问如何检测AD9850的好坏,谢谢

网友:
通电,给时钟,写频率,测输出。

网友:
还需要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光滑!
以判断内部寄存器是否损坏!

楼主:
我手上的一片AD9850芯片,它数据口的D6和D7导通了,这什么情况?

网友:
确定使用9850,刚好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坏了吧  我的没有导通   但是我一直做不出波形来,你呢 ?

楼主:
我还没有做呢,正在画图而已,对了,你是怎么生成三角波的,是经过积分电路吗?积分电路的电容选择你是用CD4051吗?我不太清楚用CD4051怎么接,如果不用CD4051还能用什么呢?恳请多多指导啊,正在做这个,有点头疼

网友:
最近淘宝上买的AD9850,模拟地和数字地4个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4个模拟VCC和数字VCC内部就相互不相连。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  AD9852怎么检测好坏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波形出不来!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也不知道数据写进芯片了没!!!

网友:
望知道的高手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波形出不来应该是程序问题,把程序下进去,直接测IOUT引脚看看有没有波形,没有的话就是程序问题了,时序很重要。我今天早上也再弄,现在终于出波形了,看到了希望,不过我用的是AD9851,出来了正弦波,没有方波

网友(2012-05-08):
我的AD9851是不是烧了?????它能输出正弦波,频率也可以改变,但就是输出波形的频率值与理论值很不符,

网友:
ad9850是一种常用的DDS,如果频率不准,八成是软件问题,用51单片机计算经常会出这种问题,用stm32则没问题。建议贴上代码看一下。
或者不愿意贴代码的话,你在软件仿真的情况下看看那些数据是不是和你用计算器算出来的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d9852,ad9854,都是高精度的DDS,只有在板上才可以看出来。其中ad9852ast这种没有背板的我碰到过几次不好的,其他比如ad9852asq,ad9854asvz等还没碰到不好的。
注意,不可以用ad9854的方法看ad9852,因为ad9852只有1个通道。而ad9854是两个。

画板很重要,我试过即使是ad9852asq(200MHz时钟的),板子搞得好可以稳定工作在250MHz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