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ds18b20的例程

楼主(2011-08-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Q = P3^4;                        //定义DQ引脚为P3.4
unsigned char high_byte,low_byte;
unsigned char tabl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   0    1    2    3                 4                5                6                        7                8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9                A                B                        C                D                        E                F    共阴极

//DS18B20对时间要求很严,但只能长不能短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_nop_();   //保证两次读操作时间间隔1us以上
                  DQ = 0; // 给脉冲信号
                  _nop_(); //保证主机拉低总线1μs以上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主机对总线采样的数 判断
                  dat|=0x80;

                  delay_18B20(4);  //等待读操作结束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_nop_();   //保证两次写操作时间间隔1us以上
                DQ = 0;
                _nop_(); //保证主机拉低总线1μs以上
                DQ = dat&0x01;  //向总线写入数据
                delay_18B20(5);          //写时间间隙必须最少持续60us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E);         // //写入"写暂存器"命令,修改TH和TL和分辩率配置寄存器
                                                        //先写TH,再写TL,最后写配置寄存器
        WriteOneChar(0x6e);                //写入想设定的温度报警上限
        WriteOneChar(0x00);                //写入想设定的温度报警下限
        WriteOneChar(0x3f);                //写配置寄存器,格式为0 R1 R0 1,1 1 1 1
                                                        //R1R0=00分辨率娄9位,R1R0=11分辨率为12位  */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80);

        low_byte=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high_byte=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ge=0,shi=0,temp_value=0;
  P0=0x00;
  P1=0x00;

        ReadTemperature();
        temp_value=(high_byte<<4)+(low_byte>>4);
        //temp_value+=();
        ge=temp_value%10;
        shi=temp_value/10;
        P0=table[ge];
        P1=table[shi];

}

网友:
感谢楼主,程序小改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我想请教一下上述语句怎样得出80的

网友:
谢谢了,照着你的写了个,驱动了

网友A(2011-10-06):
这个代码好像只能显示是整数温度吧,在加上小数部分,正负值,上下限报警就好了!!

网友:
看来我还得努力学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顶了再仔细看。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在弄DB18B20的例子,对里面的时序一直没弄好,下下来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不错,回去在我的板子上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底层驱动都是借鉴来的吗?自己写有没有必要啊?

网友(2012-06-21):
正在研究,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2013-04-18):
这个程序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哦

网友:
不解决各种延时问题!多任务时、尤其有中断时是无法应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好像只能显示是整数温度吧,在加上小数部分,正负值,上下限报警就好了!! ...

赞同!。。。。。。。。

网友:
谢谢楼主,程序改了端口直接用了!!

网友:
这个例程看来不错,,研究看看!

网友:
真好要用 MARK先

网友(2013-06-16):
好极了,一直在弄这个呢,下载下来再看看

网友(2013-08-02):
可以做成头文件使用

网友(2015-04-20):
很好不错  复制过去  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