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雕刻时,出现x轴运动不到位现象,表现为:1.x方向的线路重叠,2.mach3返回原点过程

楼主(2011-08-07):
AMCNC-01雕刻时,出现x轴运动不到位现象,表现为:1.x方向的线路重叠,2.mach3返回原点过程中,机器有点咔咔响,最终停留在半途。

开机后,先钻孔: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5330CX6RKA.rar(文件大小:1018字节) (原文件名:钻孔.rar)
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再描边,大概执行到60%左右时出现x方向的线路重叠,x方面的线路重叠雕刻了。前天此文件工作正常。
mach3 点“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过程中,机器有点咔咔响,最终停留在半途。

检查机器,1.用控制箱的x+ x- 按钮,x轴运动正常,分别运行到x+x-限位,无异响。
2.检查x轴丝杠,无异物。
3.检查并口线,螺丝紧固到位。
4.测量并口线的2、3脚,通的,电阻很小。

可能的问题:计算机的端口?控制箱的并口缓冲电路部分?

楼主:
今天是第二次了,大前天有过一次这个现象。

继续试机。。。。。

1.mach3 继续使用此文件,等钻头远离原点时,停止,返回原点,反复测试,没有异常。
2.键盘,方向键右,运动一段距离,点返回原点,正常回到运点,反复测试,没有异常。

网友:
我朋友的机器曾经由于消隙双螺母那根弹簧偶尔跳出来了,有类似的失步现象。
检查下那个螺母上是不是有弹簧的划痕。

他后来的解决方案是螺母两头装了个很大的垫片,弹簧跳不出了。

网友:
对于AMCNC-01执行下面这些F值时,机器就是乱来的(失步)
G00 F3000 Z2
G00 X64.3 Y41.66
G00 F1500 Z0

2.mach3返回原点过程中,机器有点咔咔响,最终停留在半途

跟我一样,回原点F值太大,失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1389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ngcn&bbs_id=9999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用的台式机,
2.刚才看了下G文件,确实F值过大,CopperCAM生成后的G文件,有的F值为1500或3000,有的为240,晚上把所有这些大的数值给改成低于500.
3.MACH3的配置文件直接是复制跟机光盘上的。没有放大吧。
4.摸起来有油,收到机器后就没上过油,⊙﹏⊙b,用缝纫机油可以吧?

网友:
1.如果你的是手提电脑,建议换台试机试一下。

     mach3 软件声明是不支持手提电脑的,虽然有些型号看起来工作正常,但出现这类故障时,请用台式机排除。
  如果是ibm的docking上的并口是不是也不支持呢。据说这个也是原生的并口

楼主:
刚才测试了,修改F值,把超过500的都改为240,重复两次,没有偏差~~~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