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洞洞板上用TDA7264做个小功放,能用就好!

楼主(2011-08-07):
单片机:STC89C52RC
功放集成:TDA7264
输入选择:两路,两个继电器JH19FD切换
音量调节:旋转编码器和CS3310-KP
前级放大:OPA2134PA
耳机放大:JRC4556AD
显示:VFD荧光屏,用PT6312驱动
信号强度指示:LB1403N和6个蓝光LED

整机 (原文件名:1.jpg)

面板 (原文件名:2.jpg)

后面 (原文件名:3.jpg)

后视 (原文件名:4.jpg)

侧视 (原文件名:5.jpg)

俯视 (原文件名:6.jpg)

运放,耳放,音控 (原文件名:7.jpg)

保险和防市电电磁干扰和LB1403N (原文件名:8.jpg)

旋转编码器和PT6312 (原文件名:9.jpg)

两个继电器JH19FD (原文件名:10.jpg)

供电部分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是高兴就好。。

网友:
真是讨厌ibm的那个ctrl键在第二个位置,搞的我用台机的时候老是按了 windows键。
效果如何?有没有数字声。如何能避免这个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RL键,我感觉没有什么呀!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软件还没有写得出来,在学习中…………
数字声:我想应该不会有,数字电路供电跟模拟电路供电是分开的,然后一点接地!所以我想不会出来这种情况!

网友(2011-10-10):
不错,但是有一点不好,布板太乱了,对音色的影响不好

网友(2012-06-14):
能否给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