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E10A能仿真哪个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11-08-07):
瑞萨的资料真少,谁有上传点啊。e10a能仿真m16c系列的吗?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E10a只能仿真SH、H8SX、H8S*1系列单片机,M16C的话,用E8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10a只能仿真sh、h8sx、h8s*1系列单片机,m16c的话,用e8a吧

恩 谢谢你,好像我也没看到哪份文件说明能仿真m16.纠结 没有e8a。
瑞萨M16c支持串口仿真 一直不成功。不过串口下载程序到时成功了。

网友:
我知道E8a能仿真R8C系列的片子,但仿真R8C系列需要给仿真器预留0x7FF的空间,不然会报错,不知道M16C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你可以邮件瑞萨工程师,询问一下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e10a只能仿真sh、h8sx、h8s*1系列单片机,m16c的话,用e8a吧
恩 谢谢你,好像我也没看到哪份文件说明能仿真m16.纠结 没有e8a。
瑞萨m16c支持串口仿真 一直不成功。不过串口下载程序到时成功了。

楼主用M16C哪个型号啊?新品的话好像已经不支持串口仿真了。。。
如果是M16C/2x/6x,瑞萨官网上有UART Debugger可以免费下载,可以集成在HEW里面用。不过这种串口仿真占用比较多的硬件资源,不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e8a能仿真r8c系列的片子,但仿真r8c系列需要给仿真器预留0x7ff的空间,不然会报错,不知道m16c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你可以邮件瑞萨工程师,询问一下比较好

此话不假,所谓On-chip Debugger,工作的时候除了占用FLASH,另外还要占用一些RAM,目的是跑后台(后门)程序。不少刚接触这种工具的童鞋都中过招。。。

不过M16C新品做了点修改,例如M16C/5X,给E8A预留了专门的地址区域,可以让用户操作整块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