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 FLASH~!

楼主(2011-08-08):
现在用的是lm3s9b96,有个1M的SPI FLASH,想把汉字库通过超级终端用x-modem协议写到SPI FLASH里面,MCU这边要怎么对应x-modem?

网友:
+-> 校验失败 -> 重新发送
芯片擦除 -> 传输开始 -> 接收到一个块 -> 校验 -+
                                              +-> 校验成功 -> 写入芯片 -> 回应正确, 发送下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