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怎么搭一个“理想二极管”?

楼主(2011-08-08):
最近公司做的一个东西想实现掉电存储功能,电路如下
板子由锂电池供电,当锂电池拔掉的时候由掉电检测芯片检测到,并通知单片机,单片机马上存储一些必要的数据,当电池拔掉的瞬间为了让单片机马上知道,必须掉电得快,(掉电检测芯片为2.0V),这样就加了个肖特基二极管,但是有0.2V到0.3V的压降,怎么样用MOS管实现非常低的压降又实现了二极管的功能呢,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nsr0320mw1T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aweee大侠,nsr0320mw1T 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还是有0.24V,我记得坛子里大侠说可以用MOS管加一个二极管实现非常低的压降(只和MOS管的导通电阻有关系),还有说两个MOS管接一起,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
短路D5,C1换成法拉电容,行不?

网友:
用个pmos体二极管顺着正向电流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当电池拔掉后,掉电芯片可以马上检测到(掉电芯片相当于2.0V的电压比较器),所以加了个二极管,当电池拔掉电话马上就检测到了,用法拉电容的话,电池拔掉后,电压会很缓慢的降低,要一段时间后才检测到,而且法拉电容也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aweee能详细点吗?貌似PMOS的G级接地的话,有电池的话可以导通,但是电池拔掉,它照样导通的,电流倒灌,单片机还是要一段时间后才检测到掉电信号

网友C:
试一下这个 (原文件名:11111.jpg)
只能说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电阻的选择蛮重要的,具体的你多试试,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路验证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只是防止输入极性反转的,不能防止输出向输入倒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咕唧霖 大侠分析得对,8楼的电路还是不能达到的功能的,会造成电流倒灌,相当于没接了一样,7楼的电路倒是值得一试,没分析出错误,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2013-06-22):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的!防反接可以,
但在备份电池的情况下,体二极管会导通的。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无法驱动MOSFET

网友:
郁闷,看不到图片,下次电脑上看看

网友:
同求 理想二极管

网友:
不是很懂.在掉电检测前接个二极管会怎么样?用来抵消D5压降

网友:
get a logic level mosfet. its S to Vcc/battery, its D to the load< and its gate to ground.

don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这个 (原文件名:11111.jpg)
只能说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电阻的选择蛮重要的,具体的你多试试,应该 ...

这个电路可行,
但是在VCC-IN往下掉的过程中,PMOS还未到关断之前,接在VCC-OUT的其他电源
会倒灌进来。值得注意!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行,
但是在VCC-IN往下掉的过程中,PMOS还未到关断之前,接在VCC-OUT的其他电源
会倒灌进来。 ...

在IN掉电后,out和in电压也是相同的,直到后面法拉电容不足以维持下面三极管的导通为止。也就是说。法拉电容也会想IN处灌电流。

网友: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用LTC4414实现。

网友(2014-10-17):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用 LTC4358

网友(2016-09-29):
有结果了么    最近也要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
不差钱,找凌特,都是些很成熟的芯片了。

网友(2020-12-09):
GS 相连,应该就相当于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