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Q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v->SpeedRpm = _IQmpy(v->BaseRpm,v->Speed);

大家看上面这个函数 ,,如何定义  BaseRpm  Speed);可以使这个计算式直接得到的      v->SpeedRpm就是我可以用的 FLOAT形式的东西,,不需要再搞回来?????

楼主:
v->SpeedRpm = _IQmpy(v->BaseRpm,v->Speed);
Uint32 BaseRpm;
_iq Speed;
int32 SpeedRpm;

那这个计算v->SpeedRpm结果是
1. 实际的直接用整数的
2.Q格式 的 ,,哪个对

因为我看有的程序两个相乘有的是1个是 Q格式   1个是 现实中的  ,那返回什么东西

网友:
v->SpeedRpm是实际的数值,也就是Q0格式。

BaseRpm 是Q0格式,Speed是Global Q 格式(Q24). 用IQmpy计算出来的是Q0格式

即 Q0 = Q0*GLOBAL_Q

这样理解:z=_IQmpy(x,y)中x,y 和z 都是Q24格式的,这个好理解吧。
上面的例子,引入一个Q24格式的中间变量SpeedRpmz,其计算公式为
_iq SpeedRpmz;

SpeedRpmz=_IQmpy(v->BaseRpm * 2^24,v->Speed); // ------式子1;这里需要把int32的BaseRpm转为Q24格式。

这样得到的是一个Q24格式的SpeedRpmz,如果想得到实际的数值SpeedRpm (即Q0)格式:-

v->SpeedRpm = SpeedRpmz/2^24;                 //-------式子2;

你把式子1带入式子2就会得到

v->SpeedRpm = _IQmpy(v->BaseRpm,v->Speed);   //这里  SpeedRpm 和 BaseRpm 是int32格式而 Speed是Q24格式。

OK?

网友:
Q格式的数据相乘相当于Q格式本身相加,剩下的你自己应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