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msp430:TB捕获PWM波的脉冲宽度[转]

楼主(2011-08-08):
用TB捕获脉宽

  想用TBCCRO捕获脉冲低电平宽度,思路是:tbccr0捕获到下降沿中断,则记下tbccro的值,并改为上升沿触发;捕获到上升沿中断,则记下tbccro的值,改为下降沿触发。
  硬件:单片机:MSP430F149
  晶振:32K,8M
  输入信号:通过无线接收到低电平10ms,高电平7.5ms,
  输入口:P4.0(TB0)
  要求:捕获低电平的脉宽
  软件:
  1. 初步思路:通过定时器TBCCR0作为捕获模块对外部输入信号进行捕获:先设为下降沿捕获,如果捕获到,马上修改为上升沿捕获,并马上TBR清零开始计数;如果不过到上升沿,马细奈陆笛兀裈BCCR0的数据记下来,此即为脉冲低电平宽度。
  2. 使用TI公司的c语言例程稍做修改程序可以运行。
  3. 出现问题:程序能捕获到上升下降沿,并且捕获到的width总是忽大忽小,毫无规律。
  程序改来改去毫无进展,头开始慢慢大了~~~
  4.师兄过来看看说,怎么没有开晶振啊?我说没用到8M的,也就没专门开晶振~不过既然说起,要不干脆换个晶振试试,于是加了段程序,并把TB改成用MCLK(8M):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程序一直卡在此处的延时程序语句中,怎么回事,难道晶振打不开?突然想到查查硬件,才发现8M晶振一个管脚松了#◎¥※@$……
  焊好8M晶振后,程序可以继续运行了。
  5.又发现问题:虽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width采集到的数据也不再忽大忽小了,开始很规律的在14500左右变化,可一算,14500*(1/8000000)=1.8125ms,跟输入信号脉宽不一致,用示波器测输入端确实是10ms啊???~~
  6.突然想10ms的数据如果采集到应该为10ms/(1/8000000)=80000,这个数据早就超过TBR的值了。那TBR溢出后就会从0重新开始计时,那显示的数据就应该正好是65500+14500=80000!!也就是说,我得到的数据是对的,只是没有考虑TBR溢出的情况!
  7.既然问题发现了,就好办了~TB的TBCTL不是可以时钟分频功能吗?设置1/8分频后,时钟为1M,这样10ms的脉宽应该得到10ms/(1000000)=10000!
  程序修改好后一运行,果然~阿弥托佛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   unsigned int width[10]={0,0,0,0,0,0,0,0,0,0};
  unsigned int i=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SEL =BIT0; //P4.0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波
  //-------开晶振XT2---------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256;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 =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 =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 =ID_3;
  TBCTL =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 =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 =MC_2;
  _EINT();
  while(1);
  }
  //―――――定时器TB的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 =TBCLR;
  TBCCTL0=(TBCCTL0&(~CM1)) 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
  width[i++]=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0)) 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if(i==10) i=0;
  }
  }

  教训:

  1.程序的模块化设计很重要。每次写程序,最好遵循如下规矩:
  关看门狗;WDTCTL=WDTPW+WDTHOLD;
  开晶振:都把ACLK= XT1(32k),MCLK=SMCLK=XT2(8M);并且能用8M最好用8M,这样比较准确。
  晶振的检测方法:XT2可以通过程序中的扫描标志位实现。或者设置P1.4(SMCLK),P2.0(ACLK),然后用示波器检查
  主程序:使用自己写的模板。
  2.如果在一个问题上卡住了,就不断细化深入下去,直到触到其本质,就看你能把这个问题细化到什么程度!
  3.任何数字或信息都有他隐含的本质信息,都能直接或间接反映其本质。就看你能否抓住这个数字,想到他对本质的反映。

转自:http://bbs.elecfans.com/jishu_201054_1_1.html

网友(2013-06-07):
网上相同的一大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