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的单片机编码,解码的红外发射,接受!!!

楼主(2011-08-08):
昨天刚刚完成一个靠单片机编码发射和接受解码的例子,由于我发现这里没有比较完整的示例代码(我找好久都没有找到,呵呵),希望能给像我一样的初学者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呵呵!
   功能解释:单片机用定时器产生38K载波,利用TC9012芯片的编码方式进行编码,每次发送一字节数据(学会了一字节,多字节也就会了),并由接收端解码加以显示!发射管用的是一般的红外管,接受用的是集成的红外接受器!
   通过测试,传输距离可达到5M左右!

  其中我参考了本论坛中  fai_sammy 童鞋的代码,再次表示感谢!

发射电路 (原文件名:})O7)AK`KD(IYQBE%KX~EZ1.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51单片机,STC89C52,还是AT89SC52,晶振是多少?本人想改成一个遥控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89C52,晶振用的是12M的!

网友:
我也是啊,正在学红外遥控,急需例子……

网友:
嗯。我一直是在用成品,看到你的后,呵呵,我打算自己做一个。谢啦··

网友:
楼主,你的发射程序中为什么说TR1的值=发送的电平?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LZ的距离有多远,测过没有,这个的距离我做的时候不是太远啊,还有角度性非常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的时候在5M左右是没有问题的!角度也还好,至少不用完全正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载波的原理么?也就是说TR1=1时候,启动定时器T1,红外管则发送38K的载波信号,当接受方收到以后就输出高电平,没有收到载波信号则为低电平!不知道你理解了没!

网友:
我自己写的另类的红外载波发射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38K 36% 的占空比
        {
          ir = 1;
          delay_nus(4);
           ir = 0;
        }

网友:
真是感谢楼主。我也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前些时候为参加全国大学生竞赛,要做一个小作品。我选择的就是做一个打分器,用红外来接收信息。基本上也相当于做一个遥控,当时花了大量心血来做这样一个东西,所有的基本完成,就是红外编码部分无法完成。现在看到你的这些代码,心生感概。失败总不好接受,不过单片机总算入门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红外收发。另一种思路就是:自己编码,自己解码(一位学长的经验)。就是说,自己设定0和1的表示方法(简易自己定),接收方依设定的来解码。我没有尝试,过些天我完成了,也把代码贴上来,让大家指证。

网友:
有个问题:看你的图,你好像是在用PROTEUS在仿真。这个可以仿真么?还有你有定时器产生的38KHZ的载波,你怎么把数据波(你的编码数据)加载到38KHZ的载波上的呢。把完整的图贴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我做的是实物,由于当时没有相机,所以就没有给大家上传实物图!我感觉这里唯一的一个电路图就是发射段的,所以当时就拿proteus画了一个,我这里是一次发送一字节的数据;是通过下面这段代码实现的,我用的是一个8位拨码开关,改变ir_data,改天给大家把实物上传一下!
//发送一字节 8位
void Send_Char(uchar ir_data)
{
        unsigned char i,j;
        j=ir_data;
        Send_Start_Bit();                                                                   //发射引导吗
        for(i=0;i<8;i++)
        {
                if(j&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j>>1;                                                                                 //先发射低位
        }
        Send_over();                                                                                //结束符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些编码和解码可以自己来设定!只要能够区别出0和1就行,其他的协议可以自己设定,希望能共享到你的成果,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错,呵呵!!!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表示解码还是该根据自己的编码来,且不必拘泥于什么用户码,地址码之类的。。。。

网友:
准备学红外遥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写了个Send_over(),但我看解码的程序里没有与这段程序相关的内容(我个人水平一般)。能否解释下?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红外还要加个载波,正常来说,红外波自己的频率就是38k才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受是用的这个中断函数
void Int1 () interrupt 2                         //接受数据
{
  if(startflag)                                             //检测是不是第一个数据到来(第一个time值不要),第二次中断才能读取第一次的time
  {
      if(time>33)                                         //检测引导吗
      {
                  bitnum=0;
      }
                 rwdat[bitnum]=time;                  //将9个time值装入rwdat[],包括引导吗
                 time=0;
                 bitnum++;
                 if(bitnum==9)                                  //一次接受结束
             {
                   bitnum=0;
                   recok=1;                                          //接受完成标志
                   startflag=0;
                 }
  }
  else
  {
    startflag=1;
        time=0;
  }

}

里面有个判断if(bitnum==9 //一次接受结束
当接受到第九个数据的时候,他就实现一次复位了,并没有接受他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指正!

网友:
正好在学习红外遥控,参考参考啊

网友:
学习的好材料,谢谢

网友:
挺好的,想知道用单片机发射红外线怎么做?

网友:
以前玩过,发现距离很近,手头没有数字示波器等工具,不知道怎么改善。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为什么没裤子, 这个帖子挺好的啊

网友:
必须记号,马上开工弄这个

网友:
正在做,借鉴了

网友:
楼主在不?能给个原理图不?

网友:
我前几天也做了个跟楼主差不多的

网友:
顶一个,我也在学习做这个,只是有个问题,接收的信息码怎样和拨码开关的状态比较控制输出呢。QQ:1256472716谢谢!

网友:
我用的接受芯片是SM0038,多好用,距离能达到10多米。编码方式自己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不大清楚你的意思!!!我QQ:237981236,有什么我们在一起讨论,呵呵!!!

网友(2011-09-07):
还是有点晕

网友:
解码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学习编码。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能否把原理图也上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借鉴一下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啊!太感谢楼主了  最近刚刚好在研究AT89c52单片机的红外解码原理以及程序    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要顶啊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后有个问题,那个端口定义可以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可以把你做的打分器的思路说来听听吗?我准备下下学期的学校举行的一个嵌入式比赛,谢谢了!QQ:734370542   单独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希望把资料上上来大家一起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好像无法识别0x00哦,发送一个char=0的话,接收端没有识别,这样就容易产生错误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ls误会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一般的电视机遥控器,驱动的协议和TC9012这个是一样的,资料我也附上了!呵呵1

网友:
有个问题:看你的图,你好像是在用PROTEUS在仿真。这个可以仿真么?还有你有定时器产生的38KHZ的载波,你怎么把数据波(你的编码数据)加载到38KHZ的载波上的呢。把完整的图贴出来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资料拿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make!!!look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我做的是实物,由于当时没有相机,所以就没有给大家上传实物图!我感觉这里唯一的一个电路图就是发射段的,所以当时就拿proteus画了一个,我这里是一次发送一字节的数据;是通过下面这段代码实现的,我用的是一个8位拨码开关,改变ir_data,改天给大家把实物上传一下!
//发送一字节 8位
void Send_Char(uchar ir_data)
{
unsigned char i,j;
j=ir_data;
Send_Start_Bit();            //发射引导吗
for(i=0;i<8;i++)
{
if(j&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j>>1;          //先发射低位
}
Send_over();         //结束符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2011-10-18):
TH1=256-(1000*12/38.0/12)/2+0.5;                                                        //特殊
        TL1=TH1;
-------------------------------------------
上面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J:

TH1=256-(1000*12/38.0/12)/2+0.5; //特殊

12M晶振,12T定时, 0.5是为了四舍五入  ,产生38K频率 ,1M=1000K,单位等同方便运算

STC的芯片资料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
借鉴了,用来给刻度盘做电子找零

网友:
最近在研究这个,学习下。

网友(2012-04-19):
这里的发射部分按键是怎么理解的,好像没有定义具体的那个按键啊。

网友:
这个正好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关进是要理解红外编码解码的原理

网友(2012-10-03):
感谢楼主了!!!!!!!就是没弄明白载波信号怎么回事儿~~~~~~~~第一次上这个论坛,希望楼主加我QQ:396329896

网友:
谢谢楼主的源码了

网友:
5M 是反射式的吗? 这个距离很远啊

网友:
不错哦,单片机就实现了,很棒

网友(2012-11-30):
我也在学习。苦于没有例子啊

网友:
移植到89C2051上,没有成功,不知道啥原因!
有知道的吗?

网友(2013-07-16):
红外发射 接收

网友(2016-03-09):
非常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你好,按照你的发码程序的写法,在发送38K方波时,频率不稳定有的37.7KHz或者有时39K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