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淘宝上200元左右的稳压电源为数控电源以避免定做变压器和外壳的麻烦,这个方案如

楼主(2011-08-08):
春风电源好像很久没有动静了,打算自己DIY一个,变压器和外壳太麻烦了。
改造淘宝上200元左右的稳压电源为数控电源以避免定做变压器和外壳的麻烦,这个方案如何?它们会有类似于春风电源切换变压器绕组来降低功耗的机制吗?

我自己试了下如下的电路, 万能板实验基本正确,但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电路有什么改进措施没?

楼主:
如果用市场上30v5a的线性电源来改,它内部会有类似春风电源的变压器那样的绕组2、4、8、16这样的吗?

楼主:
怎么现在没人对diy数控电源没兴趣,还是问题太小儿科?

网友:
这类东西和魏坤的示波器一样,自己动手做的人比买成品的人少多了。都懒得动。

楼主:
我先说下调试结果吧,由于结型场效应管没有,所以用的是一个晶体管电流源代替,用电流源的想法是增大共基极放大的单极增益,以尽可能提高开环增益,使最后输出纹波小点,但实际观察到的纹波再接20k的轻负载情况下都有约10mv的峰峰值,而且波形狠乱。

直接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入两端的电压差有约10mv的压降,不满足虚短的情况,如果说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区,输出又只有﹣0•7左右没有到饱和区。从反馈极性来分析,确实是一个负反馈,运放应该满足虚短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运放失调电压

我专门作了一个测试,用tl084接成跟随器,输入100mv的10k正弦波,测量输入端有大约0.8mv左右的电压,这个就是失调电压吗?

楼主:
换了一个仿真软件,使用ti公司的TINA,发现tina的仿真和我自己的测试结果很近,因此在它的帮助下,重新修改了设计,现在仿真通过了。

发现这个电路的难点在于共基极放大的直流偏置,如果没有恰当的偏置共基极放大有时候不能正常放大,这就会造成反馈环路被切断,因此效果变差。
修改后的图如下,

感兴趣的模电高手再给提提意见?

楼主:
这时负载用6ohm电阻仿真的波形,可以看到给参考电压一个2.5V的阶跃信号,输出没有过冲出现。

网友:
关注一下 怎么不用数字电位器去修改主控芯片的参考电压呢

楼主:
回9楼

这个只是仿真,用了一个vdc来做参考电压,实际制作使用dac输出一个参考电压。

另,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仿真的没问题,实际做出来就不对,不知为什么。

网友:
没有必要那么费事的,直接用DA产生基准电压控制成品机器电压和电流即可,不管怎么说,成品电源的各项指标和可靠性会优于你自己搭的电路的。

网友:
这种电源估计改起来方便,我这里买了两台,近300RMB,因为公家的,没拆开看过。不过觉得旋转编码器会方便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已经是数控电源了吧?
淘宝上200左右的线性电源从图片上看变压器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淘宝上200元的线性电源与春风的数控比,指标上如何?
我希望Diy出来的性能超越淘宝的廉价

网友(2011-10-12):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感觉直接键盘输入的方便又快捷。或两者输入都有,这样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感觉直接键盘输入的方便又快捷。或两者输入都有,这样会更好。

同意  我刚整了个  就有键盘直接输入和旋转开关

网友(2011-12-05):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源估计改起来方便,我这里买了两台,近300rmb,因为公家的,没拆开看过。不过觉得旋转编码器会方便点。

酱油党童鞋的数控电源哪里买的???
灰常漂亮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源估计改起来方便,我这里买了两台,近300rmb,因为公家的,没拆开看过。不过觉得旋转编码器会方便点。

这个电源真不错啊,以前买了很多200左右的电源(不是数控的)。
没想到300就有数控的了,很强大,以后可以考虑买几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源估计改起来方便,我这里买了两台,近300rmb,因为公家的,没拆开看过。不过觉得旋转编码器会方便点。

引用图片

给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