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信号峰峰值如何很好的测量···?

楼主(2011-08-08):
范围10Hz ~50KHz,10mV~10V,小信号我准备先放大,不过分割点还不好确定·怎么测峰峰值?是用采样?峰值检波·?·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下呀···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喜欢代码处理,先adc然后滤波,再傅里叶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指点··是不是直接用AD测交流,用踩点的方法?

楼主:
是不是这问题没啥技术含量··没什么人说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根据精度要求选择adc位数以及前端模拟电路,做到整体的平衡。

呵呵,不喜欢模拟处理其实就是懒,一旦出现问题,还得改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AD可不可以很好的测量半波整流后的波形?用什么方法测~?是采样还是其它的呢?

网友:
用示波器測量,不是更方便嗎

网友:
我的方案:先隔直,再进入 峰值检测电路 和 谷值检测电路,最后进入减法器(有差分输入的A/D可以取代减法器)即可。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3379/

Multisim上仿真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的方案··,不知道前辈是否实际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仅仿真通过。

原理图 (原文件名:Vp-p.JPG)

网友:
1楼第一个图
二极管换高频的硝基特可以检测上3GHz的峰峰值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494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edatou&bbs_id=9999
看看这个帖子吧。大家讨论讨论。
我做的峰值检测,频率上不去。1M后就不怎么样了。用信号源输入,看到输出的峰值,从1M到20M,峰值是先下降再上升的。
不懂。求大神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学学过RC常数吧?
用1楼第一个图吧二极管换作高频的硝基特频率可以上到很高的。

网友:
如果您使用真正RMS DMM表去测量正弦波信号,只需要乘2.828。得到峰峰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问题是题目没说是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第一个图我实际做了的·但是出来的波形 是半波整流的图形,不是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前辈,第一个图我实际做了的·但是出来的波形 是半波整流的图形,不是直流··

那你要算下你的rc时间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也是这原因···如果这样的话·,那它的工作频率就很有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想也是这原因···如果这样的话·,那它的工作频率就很有限了·

rc常数不是限制输入频率,是限制输出的峰值保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