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三线串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08):
使用SIM300模块有两年多了,分别用在不同的产品上,也没发现过问题,就是三线串口,其它引脚悬空,

可是最近有一款新产品总是通信不正常,现象是:在家里连续工作没问题,可以到现场工作一两天就联系

不上了,不知所措,怀疑是串口其它引脚处理不当,网上查了一下, CTS   RTS两引脚有说短接的,有说

拉高的 ,有说接地的,还有就是悬空。实在搞不定了,求助大虾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串口无法通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向装置发短信召唤信息不回,但是打电话有振铃音,说明模块还工作,怀疑是

串口不工作。

网友:
SIM300模块用的人蛮多的嘛,难道比西门子的模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大区别的。

回复 网友C:

应该和 CTS RTS 无关的,RTS 是输入,CTS 是输出。不用的话,RTS通过电阻接地。CTS 不用管。

RTS CTS 接一起,要看你使用什么模式。
既然是3线,这个就没必要了。

是否是单片机程序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受干扰了的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在公司主要负责硬件,现在是软件工程师头大的不行,我只好从硬件方面找找

原因了,完全排除是硬件原因的后,在帮助软件工程师一起通宵头大。命苦啊!

网友(2011-11-18):
这看着应该是外部干扰的元原因吧

网友:
可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