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4-20mA采样电路

楼主(2011-08-08):
我手里有几块板,采集3线4-20mA(+,-,AD),2线4-20mA模拟量。 采样方式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分别传入100欧和200欧的电阻采样。
单片机控制mos管控制设备供电,在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模拟量采集(单片机只有1路AD输入)。
请问,如何保护供电的mos管和模拟开关,使他们在误接的时候不被烧坏。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
电压12V。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接个SMBJ15CA足够了吧

网友:
采用24V的供电电压范围(16.5-36VDC)所以TVS管的取值为SMBJ36CA-TP。

网友:
接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