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能否 直接控制光耦NEC2703K147?

楼主(2011-08-08):
如上 图所示电路,使用 mcp430的 io口控制 光耦,途中Relay接到msp430的IO口P3.3上,
开始  继电器 只动作了2下 就不动了,
图中电路 有什么问题,  拿万用表 量了下 Relay处,发现 该处一直为3.3V,即便是P3.3置位为0,P3.3 端口 用万用表量了下,还是 为3.3V?

网友:
把P3.3加1
3处接地
加510欧限流!